求助 : 有關futaba T6J控田宮2A6

楼主(2014-03-20):
如何發炮,機槍及戰述燈?
是否任何電子微調的控也可用?不只是機械微調的控?

网友:
只会天7设置的飘过

网友A:
很简单 你把右边油门通道行程exp改成 120别忘了上下都改

网友:
左边 左右那个杆 EXp 也改成120 左右都改 就能熄火 启动 和灯光

网友A:
676317688 我QQ 要是不太理解加我  论坛里有很多人会   我是6ex 2.4就这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676317688 我QQ 要是不太理解加我  论坛里有很多人会   我是6ex 2.4就这么调

大哥,你真是人間天使,多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你把右边油门通道行程exp改成 120别忘了上下都改

請問,我的是左油門,已裝上回中配件,也是expexp設成120?

网友:
你加一下我 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你把右边油门通道行程exp改成 120别忘了上下都改

如何可以改為左邊油門[ mode2 ]?,,,,,,,,另外exp只能推到100%,不可以到120%
已經加你QQ

楼主:
已經可以完美操控所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