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8sb sk720BE S.BUS兼容性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3-20):
疑问:(已解决)
1、Futaba 7008sb 的S.BUS输出几个通道?
(答案:B 模式7个通道,D模式12或14个通道,需要遥控器设定)

2、sk720BE的Futaba S-Bus类型兼容7008sb 的S.BUS的几个通道?
(答案:只能识别9个通道)

在500上用Futaba 14sg遥控器、Futaba 7008sb 接收机、sk720黑壳版(sk720BE)陀螺仪,已调试完成。

设置如下:
一、7008sb 设置为S.BUS(B 模式)输出。A模式只能输出8个通道,不够用。
      7008sb 与 sk720BE 直接用S.Bus线连接。没有用 SK-SB1 S-Bus Adapter 连接。

二、sk720 BE 的Radio设置成Futaba S-Bus,十字盘感度ch设为Aux2,尾舵感度设为Gear。(sk720感度通道可选的none、Gear、AUX2~AUX4)。

二、14sg  十字盘设为H-1,系统只能选FassTest-12ch(第6通道要改为Pitch ),sk720 BE 才能正常处理信号。

   14sg 上,第5通道设为Gear,第7通道设为Aux2,sk720BE设置软件中的Live Data才可以看到相应的Cyclic Gain和Tail Gain有变化。
   如果Aux2和Gear不是在第5、7通道,通过开关切换Aux2和Gear,则sk720BE的Cyclic Gain和Tail Gain都没有反应。

   我目前按在14sg 上按通常的设置,第5通道设为GRYO,第7通道设为GRYO2,14sg菜单model -> GYRO 中通过开关的设置改变感度值。

存在问题:
    按说明书,7008sb的S.BUS应该支持8+以上的通道,在14sg遥控器上正确设置后,应该生效了。但是sk720BE中,似乎只有7个通道有反应。

    请教各位前辈:sk720BE的Futaba S-Bus是否只能使用 7008sb的S.BUS模式的7个通道,还是7008sb 的S.BUS只输出7个通道?
                        或者是我的设置不正确?

                        sk720如果需要使用8+以上的通道,需要2个7008sb接收机?与sk720be如何连线?

参考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

......如要用到 8動以上就需要用兩個 R7008SB 或用 S.BUS系統.(需要在發射機上設定).....

......Futaba接收機是用 R字開始的,R7xxxx是FASSTest專用, R6xxxx 是FASST專用, R2xxxx 是S-FHSS 專用,以上接收機不可互換使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802

结论:设置不正确

网友:
专业性较强,帮顶,坐等楼下。

楼主:
搜了一下资料,似乎有点思路了。
sk公司的技术说,sk720的S.bus支持R6xxxxsb,现不支持R7008sb。
我的测试情况说明,sk720应该是不支持7008上新的s.bus2模式,但s.bus模式应该兼容6xxxxsb。6xxxx似乎没有A、B、C、D模式的说法,传统脚针与SBUS同时生效的。

查了一下TFR8SB 说明书,有下面的特征:
1)兼容2.4G FASST 系统(7通模式/Multi模式)
2)SB 端口兼容Futaba S.BUS舵机和FrSky D12MB舵机。没有接收机通道限制(除控本身限制)和阻止不匹配舵机通道连接。

也许7008的B模式的sbus只输出7通道信号,D模式sbus可输出8+通道。

楼主:
测试7008sb的D模式的s.bus,sk720BE支持9个通道。

结贴。

网友(2014-04-23):
兄弟,能留个Q交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