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彼得大帝号有些疑问发帖求助

楼主(2014-03-20):
以前玩多轴的,烧钱太厉害现在改魔玩船,第一次进入5i论坛像真船模专区就被大神们的作品吸引住了,以前想退多轴几次失败,现在好了,不玩多轴改玩不烧钱且含技术量的东西。
我要做的是彼得大帝号1--200,长1.26米,第一次玩船好多问题不知道,大神们帮帮解答,接近1.3米的船动力应该怎么配,电调如何选择,还有方向舵机角度选多少的,还有螺旋桨的选择,估计还有很多我未知的东西大神帮帮分析,船骨架已经刻好了待会上几张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动力装置    380电机二只  速度要求快点的  540电机二只    550电机用减速齿轮一拖二  电调320A  舵机角度30"__40"舵机采用3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装置    380电机二只  速度要求快点的  540电机二只    550电机用减速齿轮一拖二  电调320A  舵机角度3 ...

多谢了,我决定用550电机一拖二,你说的是同速齿轮箱吧?还有螺旋桨是用28的还是32的,我看上了5叶桨了

网友:
有图纸吗,想看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决定用550电机一拖二,你说的是同速齿轮箱吧?还有螺旋桨是用28的还是32的,我看上了5叶桨了

我制作了条此舰1.5M长   推进器直径28MM     二台550有刷电杌  用坏电调改制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制作了条此舰1.5M长   推进器直径28MM     二台550有刷电杌  用坏电调改制的电调

网友B:
我擦,紫铜板的骨架啊!这是要走全金属的节奏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紫铜板的骨架啊!这是要走全金属的节奏哇

是的,仿楼上年轻的心的船,我现在觉得金属船比木船难,希望不要烂尾

网友:
550一拖二动力小了,建议2个550.或者用一个无刷电机带两个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