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顶配版50A电调定速功能求助

楼主(2014-03-20):
试了一下X3顶配版50A电调的定速功能,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校准油门和最高转速,Normal模式油门曲线0-30-30-30-30,启动的时候轻推油门,电动机转速会猛地升高一阵才进到正常的定速模式,X3的尾巴也会猛地往右摆动90度的样子,飞起来后定速功能是正常的,不知有没有人试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Normal模式油门曲线不是应该设为0-50-50-50-50吗?油门至少要40以上才进入标定啊?

网友:
一般都是40以上定速开始吧??

网友B:
悬停模式油门曲线调到0-50-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mal模式油门曲线不是应该设为0-50-50-50-50吗?油门至少要40以上才进入标定啊?

刚开始设的就是0-50,发现不行,后来看说明书上给的参考是0-30 ,试过了也是一样。就是刚启动那一瞬间,转速飙升,然后又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模式油门曲线调到0-50-50试试.

刚才又试了一下,还是一样,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就“呜”的猛转一下,然后就恢复正常

楼主:
启动之后再把油门回到零位置,再推上去启动就没问题

网友A:
可是看D王和铁汉的帖子标定后没有油门归零的动作啊,直接切3D开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看D王和铁汉的帖子标定后没有油门归零的动作啊,直接切3D开耍的

刚才又试了一下,熄火开 -》 开控 -》 油门往上推一点(刚好能启动的位置) -》 熄火关 这个时候启动基本正常,差不多3秒左右就到了油门转速的位置,缓启动好像不明显
然后油门打到最低,接着又往上推,还是会出现启动时转速突然加快的现象,等有空了去外面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熄火开 -》 开控 -》 油门往上推一点(刚好能启动的位置) -》 熄火关 这个时候启动基本 ...

升级了以后要全部重新调整一遍,我的50A配合HK2520-1880KV用的进角是5,频率是8.
并没有参考厂方给的建议值,我是按照马达的标准值来设定的,飞下来基本没什么温度。
转速在3400-3500,油门曲线可以设定到一段特技模式80-80-80,二段特技模式可以设定到85-85-85.
而悬停则是0-50-50,以上转速切换时均有缓启动模式,不会突然加速上去,另外就是可以直接特技模式起飞。
希望能帮到你,Danny。

网友:
Danny 回复错了哦, 他说的不是 好盈的 Platinum-50A-V3 ,

网友:
我以为他说的是好盈铂金50A,那个GAUI 50A顶级版的定速也很棒,参考上面链接里的设定视频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了以后要全部重新调整一遍,我的50A配合HK2520-1880KV用的进角是5,频率是8.
并没有参考厂方给的建 ...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现在用的还是X3顶配版里面的那个泰世自己的50A电调,好盈50A V3版已定购,还没到货,等待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现在用的还是X3顶配版里面的那个泰世自己的50A电调,好盈50A V3版已定购,还没到货 ...

不客气哦,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哦,祝爽飞!

顺便问一下海哥,泰世50a定速里那个I和P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好淫铂金50A-V3进角不是4度就是8度。。。。没有5度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淫铂金50A-V3进角不是4度就是8度。。。。没有5度的选项。。。。。

可以使用自定义选到5度,里面叫:custom。

网友:
我也没搞定定速

楼主:
试过了,关熄火,油门直接打到定速设定的油门位置以上,缓启动有效,启动过程正常,或者在关熄火之前油门就直接打到定速以上,缓启动也是正常的
如果开始启动的时候只打一点油门到刚好启动的位置,则会出现瞬间转速增加(转速高于设定的定速)然后又进入定速的现象。

网友E:
我也是这种电调,试飞没发现这种情况,慢推油门,就是从缓启动开始到指定30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种电调,试飞没发现这种情况,慢推油门,就是从缓启动开始到指定30转速

我原来习惯先推一点油门到刚好启动的位置,等有点转速了再继续推油门
如果直接推到30%以上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