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特技

楼主(2014-03-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玩特技买KK吧

网友:
非自稳模式才可以空翻..还要调一些其他的参数...

网友:
先老老实实的飞自稳。飞上一个月,开始练刷锅和空翻。
准备好两千块钱的炸鸡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这么强大,应该有的歪

apm可以翻滚fl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怎么搞啊?

遥控器接收器和飞控需要怎么接?

查ch7 ch8 这俩通道任意一个设置为flip 开关一次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别的帖子有滴。。。貌似是遥控器6通道接飞控7通道,7通道设置为flip,这么简单?

为啥不用6通道呢 ...

CH7 和 CH8是APM 特意留给这些乱七八糟功能的通道 如果你的接收机 就6个通道也可以把通道6接到APM的通道上啊

网友:
期待楼主空翻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稳定模式是指那些呢。。。acro? ALT Hold?还是除了自稳模式以外的。。。
哪些参数要调呢?

看样子应该是有一键翻,,acro好像就是非自稳模式吧..没有apm所以也记不住那些模式的含义...总之就是不会自动恢复水平的模式
空翻倒是不难..但是初期最好飞高点翻...不行还有机会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