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没事用NAZA V2装了个H8折叠机架

楼主(2014-03-20):
返修回来的NAZA v2(之前落水了)

H8模式,不知道NAZA支持得怎么样,重量肯定够了,飞机全重3KG内,没有超过DJI的推荐

H4上桨模式

H4下桨模式,这个模式是我要向大家严重推荐的,原因下面说

折叠件,用螺丝锁,比楼主之前的C扣要稳定结实,缺点就是外场稍微麻烦点

中特威蜘蛛电调,其实这个机架完全可以用20A的,但楼主求稳定的心态还是用了30A

布线

接收机最后还是装在了机身底部。内部万一要对码就麻烦了

布线完成后的样子

高大上的电机

准备起飞,拍遗照

飞起来了

稳定性不错,下一步就是改装为X8模式了

按照惯例报配置:
轴距: 720
起飞总重:1.95KG(未含狗台)
电池:4S5000
电机:TM 3110 KV780
电调:ZTW 30A
桨:TM1137
飞控:NAZA V2+OSD MINI
飞行时间:约16分钟 (3.6V报警落地)

总结:看到过很多国外的四轴装的下桨,一只认为区别不大,但这次自己装过之后发现,区别还是蛮大的
优点:
一、电机座平衡很好调
二、气流非常均匀,上桨模式因为有机臂挡住气流,下洗气流是紊乱的,并且很容易相互干扰
桨在下面有效的避免了推力变向现象。
三、折叠以后上面看起来干净整洁,没有额外突出的地方

缺点:
一、装桨稍显麻烦,要反过来装
二,如果云台安装位置不好,有可能会挡镜头
三、降落技术不好或者地面不平,扫桨的可能性比较大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改为H8模式,上电机用4225 KV610,桨用TM 1240,电调继续用ZTW30a
据说X8模式下桨的KV高,桨小会更稳定,我来验证一下

期待大家进一步关注

欢迎大家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054&extra=

这个是楼主X8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都去哪里了?

占坑!!!

网友:
这机架感觉好厚实!!不错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楼主高大上

网友:
补充一点,下装可以避免射电机,电机的C卡是薄弱环节。

网友A:
电机坐是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坐是定做的?

当然定制了,楼主土豪,不差钱
折叠件都是定制

网友:
赞一个,很帅!

网友B:
这配置上这电调是不是有点自信了?

网友:
喜欢电机座 请问电机座链接?

网友:
还有定制 管头的 圈

网友:
楼主的电机座 和机架   你们共同研发的吧  啥时候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上这电调是不是有点自信了?

愿闻其详

这电调有问题吗?我在地面反复测试不堵转,油门比较顺滑

网友:
这个电机座很NB啊

网友:
多粗的碳管

网友C:
楼主这个gps黑色缺口盖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gps黑色缺口盖哪里来的?

CNC的,抗干扰,提高磁罗盘可靠性

起码来自机身下方的电磁干扰会减少很多

网友D:
电机坐漂亮,量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NC的,抗干扰,提高磁罗盘可靠性

起码来自机身下方的电磁干扰会减少很多

额 没听说过 哪里有买。?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E:
GPS座金属边稍微高了点

网友:
不得不看呀。等待x8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坐漂亮,量产吧!

多做了几个,还是自己留着玩吧
买多少钱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座金属边稍微高了点

这个高吗?遮挡不了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没听说过 哪里有买。?

某宝搜广后FPV

网友F:
前段时间玩了X8,除了稳和机动性好之外,没玩出什么来.在这好好跟楼主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玩了X8,除了稳和机动性好之外,没玩出什么来.在这好好跟楼主学习下

这个不错啊,用的X4P啊,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要上图不?

网友:
我也是这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玩了X8,除了稳和机动性好之外,没玩出什么来.在这好好跟楼主学习下

全球限量版机架,飞控遮了,和你的一样
还没有试飞,有空多交流

楼主:
你用得怎么样?我感觉性价比不错

网友G:
蜘蛛30A我也在用。不错。固件比较好,我用的第一批产品,被召回过,不过我下手太快,买来用了才被招回的。据说召回是因为6S电池使用发烫。我用4S所以也无所谓了。话说飞起来后电调***调整电机的声音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蜘蛛30A我也在用。不错。固件比较好,我用的第一批产品,被召回过,不过我下手太快,买来用了才被招回的。 ...

我那个大X8也是这个电调,感觉还行吧

网友H:
電機是否只用二棵螺絲固定呢?
8顆t-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機是否只用二棵螺絲固定呢?
8顆t-motor

确实是两颗螺丝锁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得怎么样?我感觉性价比不错

感觉不错,没有堵转

网友I:
真正稳定的原因在于好桨十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正稳定的原因在于好桨十好电机

再好的电机和桨,没有刚性很好的机架也不行,刚性很好的机架+好桨+好电机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飞控一样不行,上面全都有了,没有好电池还是不行

上面的都有了,如果电调质量、焊接水平、导线质量等等不行,一样很快炸

航模是个系统工程,缺一不可。

楼主:
补充一下:
下桨模式飞机似乎更灵敏了
我有一个电机座稍微不平(目视),居然会导致飞机缓缓自旋

矫正之后就好了
之前上桨模式差这点飞控本身可以纠正了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图片,好让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J:
铝制电机座靠谱,虽然稍微重些,但是散热效果好,还抗慥。

看楼主前面介绍上下用不同的规格的电机和桨,但看本帖第2张图片和“X8”帖子图片中躺着的H8,好像实际安装的是上下等规格的电机和桨。
从冗余角度来说,上下等规格的电机和桨比较合理。只是想问问:楼主有没有测试上大、下小配置的实际效果?实际效果(感觉)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制电机座靠谱,虽然稍微重些,但是散热效果好,还抗慥。

看楼主前面介绍上下用不同的规格的电机和桨, ...

我还没有测试,但看鬼子们的测评,似乎是下桨电机KV高点,或者桨小点会比较好

正准备这样测试一下

网友J:
等待结果!

8轴配置是追求冗余度,如果坏1组动力,应该还能稳定回收。动力差异不知道是不是影响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等待结果!

8轴配置是追求冗余度,如果坏1组动力,应该还能稳定回收。动力差异不知道是不是影响 ...

两组动力性能如果差不多的话是不会影响的

网友:
我是来顶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

这电调有问题吗?我在地面反复测试不堵转,油门比较顺滑

我也不堵,12n14p这种结构的电机不会堵,堵的都是24n22p的“盘式”电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两组动力性能如果差不多的话是不会影响的

楼主,这个机架漂亮呀,哪儿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机架漂亮呀,哪儿搞的?

咱这高达上的机架能用搞吗?

机架造价太贵了,估计除了土豪没啥人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