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啊。。亚拓的600mx1220kv的电机x5能用吗?

楼主(2014-03-20):
闲置亚拓550 的 600mx1220kv的
电机
不知道x5能不能用啊 需要换电机齿吗?
谢谢各位大虾啊

网友A:
可以,,妥妥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安装无问题,只是看转速有没提高太多,原装的是KV910的。

网友C:
用是可以,1220kv稍微高了一点,可以降低马达齿飞到和之前差不多的转速。

网友D:
嫩用,电机温度有点高 用12t ,还是1100kv的好飞

网友E:
同求730MX能不能装X5,
以前在TB上问了N家都说不知道,,

网友F(2014-06-19):
原装的齿内径5

网友G: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F:
有结果没 有哪位大神装过600MX 在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