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问题

楼主(2014-03-20):
尾巴会慢慢的往右边移动,陀螺仪参数是按说明书上的,调高了还是会移动,尾电机是原装的,怎么解决?帮帮解决一下

网友A:
主翼阻力太大会导致、换主叶片看看、或尾电机快要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翼阻力太大会导致、换主叶片看看、或尾电机快要挂了!

新买的。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检查控的方向舵摇杆中立点是否为零,增加锁尾感度试试

网友:
往右微调一点就解决了,又不影响整体飞行

网友B:
华歌尔飞机尾巴漂移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歌尔飞机尾巴漂移是正常的

哦哦,好的,我的偏移到20度左右,就停止了,锁尾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