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3-20):
精灵1代  改了云台  刚刚把云台拆下来  打算不挂云台起飞  但是推油门的时候  飞机向前倒 是怎么回事啊  试了两次都这样  还好在草地 桨叶不会受伤  请问改了云台的是不是都要挂云台起飞啊 如果不要挂云台起飞要怎么弄

网友A:
您好,楼主。起飞的时候应该选择较为平整的地面起飞,起飞推油瞬间要果断而不能过。

网友B:
起飛點如技術支持所說的!不平整&或者是上電自檢時移動到機體都會!
找個平穩的地方,重新上電因該就可解決

网友C:
我的精灵2单机前些日子也出现了起飞时向前倾的情况,为此还折了一根浆。以前我飞过玩具级的四轴,飞行时间超过了100小时,感到很懊恼。精灵与其它多轴比我认为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在草地是练的时候一定要找一块平地或尽量地把草地踏平;起飞时推油门时不能犹豫,要干净利索;另外,要针对起降要专门练一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飛點如技術支持所說的!不平整&或者是上電自檢時移動到機體都會!
找個平穩的地方,重新上電因該就可解決
...

谢谢 已经没问题了 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2单机前些日子也出现了起飞时向前倾的情况,为此还折了一根浆。以前我飞过玩具级的四轴,飞行时间 ...

恩恩  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起飞的时候应该选择较为平整的地面起飞,起飞推油瞬间要果断而不能过。

没问题了

网友:
ATT模式起飞就好啦!

网友:
这是技术问题吧,推油门要果断

网友:
软件里是不是还要把云台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