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C是否能在飞行中保持一致手感的研究 测试帖

楼主(2014-03-20):
很多魔友都认为直升机是用BEC稳压供电比用2S直驱电池供电更稳定,且能保持飞行中一致的手感,对于这个认识,我一直都坚信不疑,直到我拥有了BEC之后做了这个测试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测试目的:BEC是否供电更稳定
测试过程:用相同配置的飞机设备,分别用BEC+3S 1300MA电池组合与2S 2200MA电池给飞机上舵机等电子设备供电,空载操作舵机,供电电压两种方式均使用8.4V
测试平台:雷虎 E700,瑟夫miniV8,futaba 14SG+7008SB,futaba 9353*3+276SV,SGP HVX,格氏3S 1300MA 25C和2S2200MA 20C 电池各一块(两种电池输出功率接近一致,3S输出功率略小,具体小多少,各位看官自己去算),每块电池单节电压4.2V

视频1:2200MA电池直驱测试,偷懒没有拔掉BEC接在接收机上的供电线,所以插电的时候BEC灯会亮起,但是BEC并没有开启

视频2:SGP HVX+1300MA 电池驱动测试,BEC电压设置8.4V驱动

结论:
1.BEC供电组合与直驱供电方式在舵机工作的时候都存在电压波动;
2.当舵机不工作的时候BEC供电方式能使电压回到最初的设定值,直驱供电方式不能

讨论:通过这个测试,完全可以证明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BEC的稳压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和直驱的情况差不多,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根本不能保证电压的不波动,换句话说也不能保证飞行的手感能一致!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想通过BEC来保持飞行的手感的一致,这种解决方案是错误的。BEC的优势是在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始终能保持最初的设置电压。BEC只能保证在驱动电池电量充足的情况下,第一个起落和最后一个起落的时候电压一样,也就是说第一个起落和最后一个起落的手感大致能差不多。。。

网友:
不错,顶一下科普贴

网友A:
有波动是肯定的,看视频,用BEC的波动是要小于用直驱的。如果再增大供电的能力,两者的差距应该缩小。
多飞几趟,直驱的电压肯定下降,BEC的应该维持不变,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不过,直驱的可靠性要比BEC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波动是肯定的,看视频,用BEC的波动是要小于用直驱的。如果再增大供电的能力,两者的差距应该缩小。

但是BEC介绍上给的电压曲线是平滑的一根直线

网友B:
顶上,直驱的方式在几个起落后,随着电量的消耗,电压波动会加大,毕竟2S电满电就只有8.4V,而BEC则是3S甚至更高电压供电,初始电压就要高一挡,所以在两种驱动方式相同的起落数里会更有优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上,直驱的方式在几个起落后,随着电量的消耗,电压波动会加大,毕竟2S电满电就只有8.4V,而BEC则是3S甚至更高 ...

能飞多少起落,不是多少S决定,而是驱动电池的功率决定的。。BEC和3S组合,是能保证最高电压能稳定住。相反通过BEC降压之后,是有损耗的,电池的能量会通过BEC浪费一部分,变成了热能。。

网友C:
话说你能飞出由于舵机供电电压压差变化所带来的手感变化,那是要多高的高手啊!!!!舵机从8.4V降到7.2V,话说速度最多也就多了那么0.0*秒,居然能飞出来?,。。。。膜拜啊。。。

网友:
个人的拙见,因为我不太喜欢SGP这种供电,所以我都选择的是类似大力士这种。
BEC好歹在重量上有优势~

网友:
掉一点压降算不了什么,还是觉得直驱比BEC可靠很多。。。

网友:
如果BEC功率足够大 估计电压就不会波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能飞出由于舵机供电电压压差变化所带来的手感变化,那是要多高的高手啊!!!!舵机从8.4V降 ...

这里讨论的不是能不能飞出来的问题,讨论的是两者的差异,我飞不出来那点点的差异,我买这个BEC是为了那个开关很方便,还有回路,开关坏掉也持续供电的功能。。。要膜拜去膜拜别人去,不要来膜拜我!!

网友D:
咋说呢,那么点差距,手上根本感觉不出来,无非商家噱头罢了。
所以爱用BEC用BEC,爱2s直驱就2s直驱,只管飞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说呢,那么点差距,手上根本感觉不出来,无非商家噱头罢了。
所以爱用BEC用BEC,爱2s直驱就2s直驱,只管 ...

楼主的测试是有意义的
bec还是直驱好,1感觉不出区别   2有bec危险点  3bec要钱  4bec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能飞出由于舵机供电电压压差变化所带来的手感变化,那是要多高的高手啊!!!!舵机从8.4V降 ...

英雄所见略同,对于人类的极限,我估计是感觉不出来,人又不是高精度仪表。我觉得只有两个情况不得不选BEC,一个是6伏舵机,但是需要用锂电供电(镍氢电池现在基本淘汰了)。再一个就是不想额外增加设备电池的重量。 其他种种神马BEC的优点都是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