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1605丝杠副,珠子装填求助

楼主(2014-03-20):
一根丽水的滚珠丝杠,使用的时候老是有卡顿,拆开后发现珠子标准是3.17mm的,其中有一个珠子只有3.14mm,这个丝杠没有什么精度和负载要求,所以就把这个珠子去掉算了,但是拆的时候忘了拍照,不知道这个结构的丝杠该怎么装,有三个橙色挡珠器,上面编号不同,分别是1,2,2st,不知道分不分安装顺序,请高手们给看看

网友:
三个塑料的是回球道,千万不要动.
把丝杠定在第一个回球道的位置,在回球位置填珠,填满一个球道把丝杠旋至下一个回球位置,在回球位置填珠,如此填满三个球道,丝杠就OK了.
*****注意螺母别上反了*****.

网友:
老帖子有不少,我也是拆开后不知道怎么装,翻老帖子学会的。
简单地说就是滑道中抹上薄薄一层润滑脂,然后边填珠子边慢慢转动,让珠子逐渐进入滑道中,中间的换向器要用镊子夹着珠子或者牙签蘸油把珠子粘贴塞进去。

网友:
我第一次买丝杆回来,直接就把丝母拿下来,掉了一地的珠子啊。珠子全部掉了也好,把丝杆先放进丝母里面,要有个套筒,把丝杆大概固定在丝母的中心上,然后把珠子一个个按进去,它会从另一边跑出来,装完就OK了。

网友:
丝杆选好后怎么选择刻度轮,随便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