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DJI飞控A2安全隐患

楼主(2014-03-20):
谁试过A2切换失控返航会满油升高?

疑问1,失控了,满油飞那么快干嘛,慢慢拉伸至安全高度不行吗

疑问2,这么大油门,你考虑过电调怎么想的吗,你考虑过电机怎么想的吗!太不和谐了!

如题,A2飞控的安全隐患至今未解决!

反应过该问题至DJI大疆技术,至今未调整失控返航的油门参数!

猜想1,a2只能用在大疆套机上!组装电调和电机,早晚要受伤!

猜想2,a2故意让你掉下来,买新的!

猜想3,a2能设计成满油,没法设计成缓慢加油!

个人猜想,欢迎拍砖!

网友:
坐等高手解释

网友A:
哎。。楼主你这是要找个理由故意抹黑DJI的节奏而不是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节奏。

网友B:
我个人觉得

真正使用到 失控保护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而失控的产生条件 不仅仅是因为距离远  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  强风  比如别的自然外力     而失控以后  如果 返回力度不大的话 可能会 越吹越远

也许  能最快的回到  安全可控的范围  是大疆写程序的时候的初衷吧

电调在设计的时候  是富有很大的安全余量的   而且  6S 的电池电压下    电调过的电流是非常小的    应该不会因为偶尔用到的失控保护 而伤电调和电机的吧  不然 也太弱不禁风了吧

不过  也要支持一下楼主    可以给以后的A2 升级 注入   应该考虑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

真正使用到 失控保护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说的实在,相当赞同其观点,只是突然增大油门完全没有必要,飞手都知道,人为操作时,几乎从来没有一下从50推到100的时候,提高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考虑缓慢加油,回程的时候快点都无所谓,上升会有很多因素,载重问题考虑过吗,让你开车挂5档起步试试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楼主你这是要找个理由故意抹黑DJI的节奏而不是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节奏。

纯属猜想,你用用这个功能再说

楼主:
还有谁遇到过类似隐患,我们是真心出过事的哦!

楼主:
你们谁遇到过这种现象?不知道大疆技术如何解释这种设计思路!是否愿意升级固件修改设置!因为悟空和其他系列飞控没有发现类似情况!

网友:
等DJI的解释,想知道设计初衷

网友:
坐等大疆客服回答

网友C:
真有这么严重?刚装A2还没试飞,不过看调参软件里关控油门是50%啊?不会指一键返航吧?
关控前

关控后(红圈)

网友D:
在飞行中我用过一键返航,好像油门比较平稳的,没有突然加油的情况!

网友:
A2还没出现过失控的现象,不过配套的800EVO设计的就不是很合理了,特别是六个电机下面得减震垫还没飞几次就破了,也不敢自己换,一直还没解决,求解中。

网友:
我的减震片也破了 没飞是个起落就碎了

网友:
减震片破了 没飞是ji个起落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飞行中我用过一键返航,好像油门比较平稳的,没有突然加油的情况!

那就不清楚了,你关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这么严重?刚装A2还没试飞,不过看调参软件里关控油门是50%啊?不会指一键返航吧?
...

看这里没用,你飞起来,然后关控试试有没有猛油,迅速提升的感觉!听电机声音和看上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