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hdmi输出摄像头

楼主(2014-03-20):
小弟有一个hdmi的迷你摄像头 怎么用于
FPV
的AV输出? 就是类似行车记录仪 需要模块么? 还是把线的一头改成AV输出啊?

网友A:
你搜一下HDMI转A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HDMI转AV就行了。
我搜了 都是微单的 索尼卡片机专用的 我的就是普通的记录仪 需要模块还是专用线就行啊?

网友B:
一般迷你摄像头输出HDMI信号,基本上都是Mini HDMI 接口。
可以在淘宝上搜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