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断裂的尼龙齿轮

楼主(2014-03-20):
前几天我的小车床<CQ0618A>的两个大挂轮最下面那个断裂了!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有这规格的卖,只能定做了!但是要等一个多星期!自己又得用,那没办法了,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
用502把齿轮先粘好,用台钳压几分钟后取出来,之后在两边断裂的地方分别打两个小孔,用0.2的铜丝扎紧,再装上去用!到现在用了好几天了,恢复正常!等定做的齿轮到了,再换上去!

这就是断裂的齿轮

这就是断裂的齿轮

这是修复示意图

这是修复示意图

网友A:
两边加铁片打孔装螺丝多好.......

网友B:
这是1模80齿,tb没得买?太开玩笑了吧,全套换钢的多好,一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加铁片打孔装螺丝多好.......

再多打两个孔更好!!

网友:
我最怕最烦的就是尼龙齿轮。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效果不好,在齿轮侧面装一块铁板或黄铜板,在板上外缘打多个孔用沉头螺丝固定

网友:
全套换钢的多好,一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1模80齿,tb没得买?太开玩笑了吧,全套换钢的多好,一百不到

1百块不到?真的假的,麻烦告诉我下!我跟个商家买,要了我118块一个,而且还要等上一星期呢!烦死了

网友:
先用手对正,烙铁烫几下初步固定.

找几个订书钉,长的用钳子弄短,修到合适大小.再用烙铁热压到缝隙两边.不要用的钉书钉太多,也影响强度.

再挖几个小坑什么的,两面上哥俩好.厚些好,太薄胶不起作用,

这样比单用502结实N倍了.

网友C:
这是尼龙的?这就是再生塑料的。床子配这种可够不负责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尼龙的?这就是再生塑料的。床子配这种可够不负责任的。

你怎麽肯定是一般塑料呢?
看到歯轮上的"POM"儿个字吗?
请你了解一下,什么是POM, (赛钢), 再下定论吧!赛钢齿轮今天己用在很多机器设备上,损秏少,自润性好,而且嘈音也比金属轮轻得多呢!

网友:
工具使用最起码安全把握

网友:
还是金属挂轮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1百块不到?真的假的,麻烦告诉我下!我跟个商家买,要了我118块一个,而且还要等上一星期呢!烦死了

告诉我有几个齿轮,每个齿轮有几个齿,齿轮是几模的,孔多大,多厚,一般一模的齿轮也就几块到十几块一个,百来块全套绝对没问题,

网友B:
我之前收藏了一家店铺,12到140齿都有,要的我可以站内信你,价格也便宜,回来自己插插就是了,店家好像有代加工,不知价格多少。自己有车,回来自己钻孔插槽也没多少功夫,我我的车床也缺齿轮,买了三个1.5模的回来自掏孔插槽的,齿轮也不是需要怎么精密,齿数对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收藏了一家店铺,12到140齿都有,要的我可以站内信你,价格也便宜,回来自己插插就是了,店家好像有 ...

店铺名,烦也给我个站内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尼龙的?这就是再生塑料的。床子配这种可够不负责任的。

我咋看也像是回收塑料制造的......

网友:
铸铁胶效果估计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收藏了一家店铺,12到140齿都有,要的我可以站内信你,价格也便宜,回来自己插插就是了,店家好像有 ...

真的,麻烦你发我

网友:
买过,80齿M1的15块,全套真的不用100.

网友B:
在这吧发吧,搜长城机电,其实在淘某搜1模齿轮就有不少店选,价格都差不多,像这个80齿的,我看见有的20有的40块,有的才14,你们怎能就搜不到呢

网友:
翻翻我的购物记录,还有一个“泸上传动之家”的店,那里的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吧发吧,搜长城机电,其实在淘某搜1模齿轮就有不少店选,价格都差不多,像这个80齿的,我看见有的20有 ...

谢谢了

网友:
标志下,haha!!!!

网友:
这样不行,应该去掉齿轮两圆面的棱边,使用两片圆钢板夹紧齿轮两面打孔铆死,估计再也不会两半了。

网友(2019-02-27):
断裂的尼龙齿轮粘接后只能应急用一下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A:
两边加铁片打孔装螺丝多好.......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