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偷气孔/作弊孔如何制作,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14-03-20):
在朋友那里搞了个PNP版本的F4鬼怪,原配的动力太小,飞了2分钟动力就不足了,遥控器行程设置为120%,全油门都无法保持平飞,但是下来后电池还有11.6V.....

所以想自己开个偷气孔,不知道偷气孔位置是怎么确定的,是不是必须开到重心位置?如下图在重心后面一点可以吗?

网友A:
靠近涵道前方,不影响机身强度的地方。如果在机身下方开,则需要加格栅防止异物被吸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沙发是高手所言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涵道前方,不影响机身强度的地方。如果在机身下方开,则需要加格栅防止异物被吸入

谢谢 只不知会不会对气流有影响。

已经改大电调了,估计飞行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洞子就可以了  洞子靠近涵道那边削成内斜坡可以提高进气量,这个部位机背上还可以开两个小的,两个大指母这么大的就可以了。 飞涵道机电池一定要大C的,30C起步。

网友:
老刘给“歼十、F15”开过作弊口,有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1)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1551&extra=
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4152&extra=

网友B:
补充一下你的偷气孔开的有点靠前啦,你不用管它重心在那里,这不关重心的事,

最好是开在越靠近涵道越好,这样吸气量增加效率就越好,也不影响飞机性能。

                老丁

网友C:
你在怀疑涵道吃不饱。我在怀疑电池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你的偷气孔开的有点靠前啦,你不用管它重心在那里,这不关重心的事,

最好是开在越靠近涵道 ...

谢谢,飞飞试试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怀疑涵道吃不饱。我在怀疑电池不够力。

电池之前飞F15是没有问题的,格式ACE 2200mah 3s 20C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