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小四轴调PID的绑法

楼主(2014-03-20):
本人菜鸟,入模才几周, 组了个小四轴在家里玩玩, 感觉240的还是有点大了(可能机架的原因), 等以后在搞一个在小一点的。 我用的飞控是mwc se的, 今天在调试PID,请问大神么调节PID时机子的绑发, 我是X模式的, 看到坛子里一个高手的教程, 他是绑定对角两个电机在一直线,这里我很好奇,他的四轴是十字模式的么, 如果是的, 那么X模式的怎么绑呢,

网友A:
个人理解,x模式可以对角绑啊,一样会保持平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x模式可以对角绑啊,一样会保持平衡的啊

恩, 明天我去试一下, 那另外两个桨应该是要卸掉的是吧? YAW怎么调, 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zackshen发表于2014-03-20 23:30:42

恩, 明天我去试一下, 那另外两个桨应该是要卸掉的是吧? YAW怎么调, 我不是很清楚
我用默认参数飞的,马马虎虎,mwc没飞几次。闲置了

网友B:
还有这么调PID的,我一般都是调好了试飞一圈然后根据感觉再继续调,LZ这个方法直观多了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吧

网友:
你可以用四条橡皮筋绑住四个电机座那块呀,这样就是一个大+或是x的样子,这样只要不是给油太大应该没问题的可以慢慢的调机喽。

网友:
图片就是x模式的绑法啊....

网友C:
mwc se 这飞控还不错,PID要调下飞起来还是很稳的,我试了GPS定点,一键返航,无头模式、失控返航都还不错,有一点不足定点达不到定钉子的程度,在范围在1米内上下左右移动!!!!

网友D:
视频里的四轴就是X模式的,我就用+字模式的绑法调的,不用的电机只要把电调信号线拔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 se 这飞控还不错,PID要调下飞起来还是很稳的,我试了GPS定点,一键返航,无头模式、失控返航都还不错 ...

貌似se的气压计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么调PID的,我一般都是调好了试飞一圈然后根据感觉再继续调,LZ这个方法直观多了

也是看到坛子里地大神用绳子绑,自己也试试,调试蛮方便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 se 这飞控还不错,PID要调下飞起来还是很稳的,我试了GPS定点,一键返航,无头模式、失控返航都还不错 ...

钉钉子地是不是都是商业飞控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里的四轴就是X模式的,我就用+字模式的绑法调的,不用的电机只要把电调信号线拔掉就可以了。

我焊死了,拔不了,

网友:
没用过商业飞控,我一直在研究MWC,这飞控便宜呀才100元左右。MWC我感觉自稳模式飞相当稳不比商业飞控差,低通滤波设置这个很重要,根据自己机器的电池S数和振动情况来设高了飞机抽得厉害,我是用的3S电池600轴距的铝合金架子低通滤波设置5HZ飞起来非常稳,GPS定点确实怎么调也达不到订钉子的程度可能是算法的原因,失控保护MWC和商品控设置方法不同,我用的MWC2.3固件,必须要把飞控自带的失控保护关掉,在飞控上设置一个通道为一键返航,然后把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在这个通道上,注意2.3固件没自动降落,飞回来了需要你自己开控控制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