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特别软的hdmi线可以把狗的高清信号从云台上接出来吗?

楼主(2014-03-21):
想实时输出高清信号,但一般的hdmi线都太硬了,云台没这个力气,带不动,有没什么特别软的hdmi线?

网友A:
搜:HDMI 超软,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HDMI 超软,就找到了。

难!大海捞针。那种扁平的也不行,云台带不动,或严重影响云台动作。HDMI里面19条线,要做到轻软,确实不易。

网友B:
DJI 狗云台专用的HDMI线超软,淘宝试试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狗云台专用的HDMI线超软,淘宝试试搜

早找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HDMI 超软,就找到了。

没用,都是扁平线,而且又短,完全没法在狗云台上用。

网友:
HDMI是相对高速的线,如果你想很软的话,可以做自己设计个FPC,也就是柔性电路板,可以做得很薄很软,双面,一层地一层信号,阻抗可控。这个方案绝对可行。

网友C:
劝您别找了,第一找不到,第二找到了您也没高清图传,目前我们用的5.8g 几百块的都是广播级的。您会为您的狗去买个万元级的(据说)高清图传吗?

网友D:
我设计过这种超软的HDMI线。

如果要考虑接口的话,FFC是要做4层屏蔽再加上两边的双层补强,这种板子算是6层软硬结合, 所以单价太贵, 一般的模友难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劝您别找了,第一找不到,第二找到了您也没高清图传,目前我们用的5.8g 几百块的都是广播级的。您会为您的 ...

我是把狗三轴改装成手持的,想输出实时高清信号进切换台,目前我有几套高清无线图传用在固定机位上,但想用在云台上就要特别软的线了。看来是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设计过这种超软的HDMI线。

如果要考虑接口的话,FFC是要做4层屏蔽再加上两边的双层补强,这种板子算 ...

贵到什么程度?大概多少?

网友E:
我有2根90块 那种,,已经很软了,要吗,,要就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2根90块 那种,,已经很软了,要吗,,要就pm

这种TB上多了,没用,短,接口也不对。

网友:
大疆新出的高清微波上有这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