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代解锁后,电机不转!请求各位大佬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4-03-21):
最近用玉兔2代装了架650的四轴,出现飞控自检,解锁后电机不转的情况!
具体如下:
飞控:玉兔2代(全新)
电调:好盈飞腾30A
动力:朗宇V2216
发射:FF9S CHP
接收:R149DP(PCM)
电池:3S 5000MAH
飞控软件设置,电调输出频率一栏按推荐选择了400MHZ !
飞控接线正确,电调接线正确,摇杆行程校准,油门行程校准,飞控能过自检,但就是解锁后四个电机均无反应!
急……急……急啊!已经为此折腾两晚了,那位高手有办法或是有那位遇到过此种情况的玩家,望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进行兔子窝找群主呀

网友:
新手课堂,玉兔二代飞控使用,视频教学,5月5日更新,30楼四轴安装事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5574

去这里瞧瞧,看看有没有设置不同的地方。

网友A:
1、解锁后飞控的LED灯是跑马灯状态,否则解锁不成功。

2、检查是打开了自动降落开关,如果打开了自动降落开关,是无法解锁的。

解锁前必须确定的几件事:所有设备是否已过自检?(全部设备过完自检,LED灯是呼吸灯,一明一暗);油门是否在最低处?油门最小值是否在1020-1080之间?(这个在兔子的计参软件里看)有没有在调参软件里设置CH1-4的反向?如有设置,请在遥控器上设置反向操作,据说有些遥控器只能在控上设置,不能在软件里设置反向。

网友A:
补充一点,FM控可能会有抖舵现像,抖舵的话,可能无法解锁。具体查看是在兔子的调参软件里,摇杆不动时看通道数据是否乱跳。

综上所述,楼主应该是没有解锁。

如果确认已经解锁,你的遥控器是否有油门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解锁后飞控的LED灯是跑马灯状态,否则解锁不成功。

2、检查是打开了自动降落开关,如果打开了自动降 ...

飞控解锁成功,指示灯是呼吸状态。没有打开自动降落
油门最低位在1080,舵机反向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FM控可能会有抖舵现像,抖舵的话,可能无法解锁。具体查看是在兔子的调参软件里,摇杆不动时看通 ...

我使用的是FF9S CHP配R149DP,PCM制式。
油门没有设置油门锁。

网友:
卸浆,上电连电脑,解锁,拉油门,看各个M位输出值,如果有的话,说明单片机没有问题,你机器上电电调自检通过吗?就是有报电池数,通过的话明电调是有PMW信号输入的。如果电机发出滴滴滴滴的报警声说明电调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可怜我的兔子2,M1位单片机内部击穿,没有信号输出了,哎。只能飞4轴,兔子其实真不错的,当然在没有风的天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解锁成功,指示灯是呼吸状态。没有打开自动降落
油门最低位在1080,舵机反向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
...

兄弟,呼吸灯是自检成功的意思,并不是解锁,还需要再解锁,解锁后是跑灯状态

网友:
呼吸灯不是解锁状态啊,解锁状态是跑马灯。

网友:
还有一般来说,新手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开了GPS,但是没有装GPS或搜不到星没有办法解锁的,看看兔2一排灯哪里有提示的,每个灯都代表一个控制器,哪个灯闪就是哪个没有准备好具体看说明书。再次怀念我的兔2 ,话说他为什么会倒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解锁成功,指示灯是呼吸状态。没有打开自动降落
油门最低位在1080,舵机反向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
...

你是根本就没有解锁。

另外,还要注意,兔二代还需要做好摇杆校准,否则也是不能解锁的。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
原因是我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把呼吸灯当作解了锁!

楼主:
再附带的问下,好盈电调行程校准具体怎么做!
是把控上的油门杆拉到最低,上电,飞控会自动确认最低最高位。还是需要在发出滴滴两声后,把油门杆推到最高,再确认最高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