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Devo10天线——控和接收机一起改【已测试成功】】

楼主(2014-03-21):
已经做了测试,效果理想。原来的天线飞400米就间歇性失控。换上7dbi的天线后飞了1200米。

………………………………………………………………………………………………………………

前段时间入手了D10。用来飞FPV。暂时没有433增程,就用D10裸控直接飞。本来没打算飞远,心想飞个8、9百米过过瘾先。
没想到,飞出去3、4百米就有失控的现象。7百米算是极限了,频繁失控,飞机就频繁且返航。非常不爽。
所以就有了改造遥控器的念头。
正好手头有两根D-link的2.4G天线能派上用场。另外又从网上花6块钱,卖了一根ipx转sma的线,用了半个小时改造完毕。

改造的过程没拍照,看看改完的样子吧!

还有一根长天线

两根天线对比一下

看看天线接口

看看拆下来的天线

和大天线对比一下

新天线的特写

拆下来的天线也不能浪费,装到接收机上,很容易,插座插上就OK

装好的样子,长度与原来的刚好一样

控和接收机都做了改装,希望遥控距离能有改善。

这个周末去测试,测试完给大家汇报。

网友:
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刷控,把控的功率设置大点,遥控距离自然也就OK了。最新版僵尸白D10控就是如此,但是比较耗电。

网友:
等你测试结果!

网友:
坐等测试

网友:
控这样改可以的,我也是这样改了一个伟力玩具控,距离增加明显,但因为天线在增加增益的同时,方向性也提高了,所以,使用时,需要了解控天线的方向图,以免接收端不在控天线的辐射方向上。此外,控天线有效辐射端其实就是最上面的一小段,下面都是馈线部分,是不辐射信号的,所以,控原天线和路由器天线,其实辐射信号不只是提高了一点点。对增加有效控制距离有显著作用。

网友:
要是附上开苞的个步骤图片就更好了,还有改造后的实际测试咋样啊?

楼主:
原装天线是2db的,场形像个苹果,换上去的天线是7db的,场形像压瘪了的轮胎,理论上距离是可以增加的。
改装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方便接功放和换各种天线

楼主:
视距内飞的话可以按个2db的天线上去,飞远装长天线。当然,要时刻注意不能用天线指着飞机

网友:
静候测试结果

网友:
这样改的效果呢?好久出数据?

网友:
这个天线我也有,看着就霸气

网友:
主要觉得你那个天线座改装的很好...

网友A:
话说接收机的话可以也改成这样的接头吗?

网友B:
楼主,我的D10原装天线市区轻松飞1公里。

网友C:
从此楼主只能飞得又低又远。

网友D:
希望看到楼主制作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接收机的话可以也改成这样的接头吗?

接收机用这个天线没问题,我原来用天7,接收机就是这样的天线。
甚至有人把棒子天线接到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D10原装天线市区轻松飞1公里。

我就郁闷嘛,我的在郊区,400米就间歇性失控。也可能是我接收机天线放的位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看到楼主制作全过程

过程没拍照片,弄完才想起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此楼主只能飞得又低又远。

呵呵,不会的,飞的时候天线不会始终垂直地面的,想飞高的话,天线向下折,就可以对到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会的,飞的时候天线不会始终垂直地面的,想飞高的话,天线向下折,就可以对到飞机了

那只能又高又近了,除非你始终跟踪你的飞机。

网友:
等测试结果

网友:
白色版DEVO10飘过,自带可拆卸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程没拍照片,弄完才想起来发帖

楼主拆开,再来一遍,做个视频

网友:
等数据说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装天线是2db的,场形像个苹果,换上去的天线是7db的,场形像压瘪了的轮胎,理论上距离是可以增加的。
改 ...

db、dbi、dbd,这些表示量的单位弄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b、dbi、dbd,这些表示量的单位弄清楚了吗?

您提醒得对,确实写得不对,应该是dbi.

楼主:
昨天做了测试,效果理想。原来的天线飞400米就间歇性失控。换上7dbi的天线后飞了1200米。

楼主:
另外,之前有兄弟提到的只能飞低飞远的问题也没有出现。由于接收机是双天线,两个天线一根垂直地面,一根与地面平行,当飞机高度较高且在头顶上方时,只需要将天线放平就好了。

网友F:
坐等结果,楼主示好通知一下谢谢

网友G:
功率大伴随的就是费电,但是我宁愿耗电也希望遥控距离能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等结果,楼主示好通知一下谢谢

测试了,效果还是不错的,700米以后需要调整天线角度以跟踪飞机,飞了14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率大伴随的就是费电,但是我宁愿耗电也希望遥控距离能增加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池有的是!

楼主:
越来越觉得这样改完很不错。现在遥控器放在铝箱里,比原来省地方了!

网友:
求教,会不会加装2w2.4g功放啊,不会也不敢乱拆啊

网友H:
你好,看了你的改装,我也有些心动,但6dbi角度小的问题,我想能不能用个一转二的sma接头,之后用两个天线在控上垂直安装,也就会解决角度问题,虽然更耗电,但为了距离和稳定性也是值得的,请问这是否可行?我主要担心控会带不动两个天线

楼主:
兄弟,不会出现“带不动两个天线”的情况。控的功率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装了两个天线变得更费电的。
至于能不能一分二,这个你可以试试,不过我估计效果不会好。
其实,这控我用过几次以后,并没觉得飞机在头顶时有什么影响。
用6dbi天线的时候,我都是让天线自然下垂,指这前方不远处的地面。
效果还是不错的!

改装其实很简单,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看了你的改装,我也有些心动,但6dbi角度小的问题,我想能不能用个一转二的sma接头,之后用两个天线 ...

兄弟,不会出现“带不动两个天线”的情况。控的功率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装了两个天线变得更费电的。
至于能不能一分二,这个你可以试试,不过我估计效果不会好。
其实,这控我用过几次以后,并没觉得飞机在头顶时有什么影响。
用6dbi天线的时候,我都是让天线自然下垂,指这前方不远处的地面。
效果还是不错的!

改装其实很简单,祝你成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不会出现“带不动两个天线”的情况。控的功率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装了两个天线变得更费电的。
至于 ...

哦,我以为多加个天线就会更耗电呢,既然功率固定,双天线也没意义了,有时间就改

网友(2014-05-16):
等待测试结果

楼主:
呵呵,谢谢兄弟关注。早就测试了,挺成功的,比原装天线要远1/3左右。
不过我现在远航都用433了。

网友J(2014-09-20):
LZ你改的可真漂亮请问你DEVO10天线外壳最底端是否有截掉一小段? SMA 接头可以直上吗? 还是必须加个大一点的华司才可以?

网友K:
LZ,那个转接口怎么固定在顶端的?要把原来的一小节切掉么?顺便PM一下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你改的可真漂亮请问你DEVO10天线外壳最底端是否有截掉一小段? SMA 接头可以直上吗? 还是必须加个大一 ...

兄弟你好,感谢关注。遥控器外壳上的那”一小截管”,是贴根儿切掉了的。SMA座,垫一个大点的垫圈,用螺丝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那个转接口怎么固定在顶端的?要把原来的一小节切掉么?顺便PM一下链接~谢谢

兄弟你好,感谢关注。遥控器外壳上的那”一小截管”,是贴根儿切掉了的。SMA座,垫一个大点的垫圈,用螺丝拧上。

网友:
刚拆了个控  学习了  谢谢

网友L(2014-12-04):
朋友帮忙改的,还没拉过距

3r

3r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朋友帮忙改的,还没拉过距

盖的不错!

网友:
东西全是他的,我就拿个控过去,回来还又给个天线

网友M:
我也改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改了一个。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