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40裸飞

楼主(2014-03-21):
没风还可以

网友:
没有云台拍视频还是不行啊

网友A:
我大风中用舵机云台都比你的差很多 要有你这效果 俺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风中用舵机云台都比你的差很多 要有你这效果 俺就满足了

有姿态飞,不要用GPS,慢慢来。

网友:
画质不行啊

楼主:
350块钱的相机,还带WIF图传,你还想奢求啥呢?玩玩足够了,哈哈

网友:
不错,用软件增稳一下会更好些。

网友B:
真不错,飞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飞的很稳

过奖

网友C:
不错呀,飞的挺稳的呀,LZ是用的原装WIFI传输还是加了中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飞的挺稳的呀,LZ是用的原装WIFI传输还是加了中继的?

我的FC40啥也没加,就是官方标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FC40啥也没加,就是官方标配

据说FC40实际传输距离只有几十米?LZ这是FPV飞的还是只是录像然后回地面再看的?距离如何呢,我也准备入一个FC40相机挂在F450上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FC40实际传输距离只有几十米?LZ这是FPV飞的还是只是录像然后回地面再看的?距离如何呢,我也准备入 ...

垂直距离大概150米左右,更高的没试过,直线距离可能只有50至80米信号就不好了,一边FPV一边也看空中的飞机,你的遥控如果是2.4G的,弄这个相机不行的,会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距离大概150米左右,更高的没试过,直线距离可能只有50至80米信号就不好了,一边FPV一边也看空中的飞 ...

现在超预算太多了,所以打算只弄这个玩玩先遥控器是天地飞7,是2.4G的,不过以前用柏通2.4G的图传两三百米感觉没干扰

现在就是在纠结这个会不会干扰的问题

网友(2014-05-16):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的,台湾难道不是中国的吗?

在香港不可以在大部分公園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