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后漂移厉害

楼主(2014-03-21):
新手装了架四轴,APM2.6 6HGPS 飓风2216,老程的环形机架,起飞后直接就往前飞走了。
而且在几个QQ群发现不少新手的JJ都有漂移现象,前飘后飘左飘右飘的,不知如何解决。
还请各位老手指点迷津。。。

网友:
看看重心在不在电机连线中心?电机安装垂直吗?上电脑在failsafe界面检查各通道。

网友A:
我用的是NAZA,办法也是看帖学来的。
1、飞机的重心要尽量保持居中。
2、通电后预热两三分钟再起飞。
3、预热了飞起来还是老往一个地方漂移的,可以通过垫高飞控的某个角来实现平稳,一般往哪边飘就垫高哪边,一点一点增加慢慢调。
4、实在不行就只能直接调控上的微调了。

网友B:
水平校准,重心影响不大..飞控会自动平衡的...我还挂过东西在四轴的一个腿上呢...其实主要就是水平校准..还有就是四轴不开gps本来也不会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呆着..要是行的话还要gps干毛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估计和水平有很大关系,回头用垫高飞控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还有感度

网友:
个人认为有以下关键:
1、飞控加电后有一个自检找平衡的过程,加电后不要急于起飞,等几秒钟在飞。
2、飞控自检找平衡是如果地面不平,起飞后会漂移;
3、重心尽量控制在中心位置。

网友:
楼上的才是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NAZA,办法也是看帖学来的。
1、飞机的重心要尽量保持居中。
2、通电后预热两三分钟再起飞。

往哪边飘就垫高哪边会飘得更厉害,应该是垫高对角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哪边飘就垫高哪边会飘得更厉害,应该是垫高对角才对。

对对对,搞错方向了,如果飞控有水平校正那是最方便的了,找个地方把机子放平,做一下校正就OK。

网友:
环形机架要检查四个电机是否都一样平,可以通过螺旋桨桨尖对比检查,我的板凳330机架也是向后跑,经检查发现就是电机前后水平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多的建议,帮助新手积累更多经验

网友(2014-06-19):
6H的GPS是不可能像你那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校准,重心影响不大..飞控会自动平衡的...我还挂过东西在四轴的一个腿上呢...其实主要就是水平校准..还 ...

爵爷说的对,关键是水平校准。另外,该固定的螺丝一定要规定牢固,减少震动,一般的飞控默认参数就可以很稳,不会出现前倾后倾

网友(2015-01-06):
6h的gps精准度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