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船版那里来,虚心请教大家问题,请指教!!!!防水四轴

楼主(2014-03-21):
大家好!我从船版来,从来没有玩过四轴,请大家指教几个问题因为我是玩船的,所以想四轴还能起到救援的作用,所以买了那个防水的四轴
我没有买飞控和云台和相机,问题来了:已经有充电器电池和d10 控
1、哪家的飞控好一点?1000以内  是大疆还是华科尔350pro的那个控?哪个体积小一点?
2、哪家的云台好一点?体积小一点?无刷的,1000以内的。
3、那个华科尔ilook 相机 带相机 带图传 效果怎么样?
4、玩FPV是屏幕好还是眼镜好?单眼?双眼?
刚才已经买好了naza lite +gps

我的思路,防水四轴,可以当救援用,救援的时候拖个风筝线,到船那里,降落,然后一起拉回来
既然防水,我想把云台和相机和图船都装到机舱里,下部开口,用有机玻璃的半球罩上,又防水,又可以拍摄

网友:
玩船的都会玻璃钢吧,直接用玻璃钢做,强烈支持,做出来我预定一个,飞控动力方面问我,外壳就靠你了。qq467643294

网友:
这种小四轴承重有线,太重不应拉的起来吧,拉起来也不一定能飞到岸啊,乱猜的。

网友:
我倒是看到有个水陆两用四轴貌似是天捷力的自己上网看,一千元内的飞控要么零度S4  V2 要么 哪咤简化版1000元内的云台多的很,就飞越狗台差不多了撒。图传相机自己做防水处理,FPV四轴自我 建议还是用显示屏,本来也飞不远,飞机丢状态了好用肉眼找飞机,固定翼用视频眼睛更舒服

网友A:
玩船的直接过渡到多轴,而且还要FPV,有点难度,楼主请慎重!
多轴不是好玩的,多轴FPV更不简单。

网友:
楼上说的是。至少先买个直机练练

网友:
就怕救援的时候小四轴也跟着掉水里了~

网友:
防水四旋翼可以有。但是拉风筝线拖船不现实。

网友B:
多大的船?小四轴拉不动,大的多轴投入太高了,技术也不是一两天就行的,还不如多备一条救援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船?小四轴拉不动,大的多轴投入太高了,技术也不是一两天就行的,还不如多备一条救援船,个人意见, ...

大家误会了,我是把风筝线带过去,然后手拉回来,哈哈!多大都拉的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船的直接过渡到多轴,而且还要FPV,有点难度,楼主请慎重!
多轴不是好玩的,多轴FPV更不简单。

关键是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船?小四轴拉不动,大的多轴投入太高了,技术也不是一两天就行的,还不如多备一条救援船,个人意见, ...

船上装图传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误会了,我是把风筝线带过去,然后手拉回来,哈哈!多大都拉的动

哦   这样啊   哈哈   好想法  那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你还不如搞条FPV的救援船。。。船上装个机械手臂之类的  还来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你还不如搞条FPV的救援船。。。船上装个机械手臂之类的  还来得实在

那么多船不好玩,主要是想上天,救援是次要的

网友:
想法不错试试看

网友:
根本不需要装fpv,因为船不会开的很远,在船上装一个类似钢丝的天线带钩子,四轴飞过去,四轴上的绳子直接缠在天线钩子上,还是可行的.

网友D:
如果你的船壳是自己做的,那做个防水四轴不是件难事.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船壳是自己做的,那做个防水四轴不是件难事.
仅供参考.

这四轴帅呀,自己做的么,重量配置续航如何?

网友:
做的比较早的了,飞控还是兔子1的.轴距450,重量没称过,3S 3000电池,大概14分钟左右.时间不易太长,密封舱无法散热,还是有温热,很担心会影响到飞控,因为兔子有气压定高模块.

网友:
这四轴什么价格?

网友E:
不需要那么麻烦吧, gopro加个防水壳子就行了. 机身加罩防水性不见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船壳是自己做的,那做个防水四轴不是件难事.
仅供参考.

做壳子不是难事啊,难的是云台装壳子里,还有图传,gps,所以壳子要大,我买了成品回来改装啊。

网友:
装GPS是个问题,空间太小,容易被干扰.我当初没装.全自稳飞行.再说在水面上飞.高度不会很高.装GPS的优越性没有突出.云台目前没想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你的船如果是在湖泊中开,我认为不需要用FPV去定位捞船,毕竟船不会跑太远一般都在100米内吧.如要FPV还得加图传,密封舱空间难以保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那么麻烦吧, gopro加个防水壳子就行了. 机身加罩防水性不见得好

防水性还好,装机前我浸在浴缸里,一个晚上,没渗水.
所有的电子件全部做防水处理,除了电池.

网友F(2014-04-27):
引用 网友D:
防水性还好,装机前我浸在浴缸里,一个晚上,没渗水.
所有的电子件全部做防水处理,除了电池.[/ ...

你的防水电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觉得楼主还是省了吧,我原来也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防水电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无刷电机的线圈涂上防水胶,平时电机轴承滴点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