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窝船轴系 咨询

楼主(2014-03-21):
本人想制作一辆深V 艇行的打窝船,船体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准备加动力部分,请问动力部分应该如何配备,打算配双电机,有刷电机,电瓶供电,船体大概长90公分,轴系不知道应该选择多粗的还有就是将用多大的,希望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
5mm足够啦!

网友A:
用外10内8铜管‘两头用外8內3轴承压入。轴用3.2毫米不锈钢。管内加黄油防水。另外动力汽车电动玻璃电机一只即可。我的打窝船长0.9米宽0.35米,每秒大约1米。

网友B:
直接淘宝两根带轴承的轴系,3MM或4MM轴都可以。追求速度用540/550电机,否则就380。12V电瓶供电,一拖二电调要选高压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10内8铜管‘两头用外8內3轴承压入。轴用3.2毫米不锈钢。管内加黄油防水。另外动力汽车电动玻璃电机一只 ...

是不是直接购买一个775的电机就可以了?轴系我看如果按照深V艇的设计轴系我那船是放大版的需要50多厘米的轴套,是不是我可以用一个万向节加一根不锈钢棒来连接轴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两根带轴承的轴系,3MM或4MM轴都可以。追求速度用540/550电机,否则就380。12V电瓶供电,一拖二电 ...

本次不想追求速度,只想稳定一点,不知道90cm左右的船上多大的电机?在群里有人说用775的电机,不知道是不是太快了,还有就是有没有必要上双电机,因为只是打窝用

网友(2014-06-23):
老大 我也在做一条打窝船 不过资金有限啊 潜水好多天 打算用FS-GT3遥控接收 320a有刷双向电调 550电机 14g舵机2个(一个控制船舵 一个控制翻斗)50厘米深v 框架结构船体 这个配置有问题么 主要想知道遥控接收 电调 舵机 还有动力匹配不?潜水太久 还是没弄明白很多问题 预算越来越高 愁死了 不想半途而废啊

网友:
动力用小轿车电动玻璃升降器电机。12v,转速较低扭矩大,汽车修理铺找旧的即可。轴长30cm即可。

网友(2014-09-29):
我也想做个打窝船,想用恒泰2875改,给点建议。

网友:
名字亮了!

网友(2014-11-30):
我也想自己做个.有参照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