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动力配合达到最优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这段时间在试图装一台续航时间长的,按照常识,那就应该是弄个超级大轴距的,就能飞的久,但各种成本和其他弊端就出来了。按经验应该是Y6的效率会很高。但我还是用了最普通的x4。配置为飞越650,郎宇4110  400kv(其实应该弄个4108就够的)15桨,6s电池。试飞基本耗尽了电池的,分别飞了5200的和10000的电池。5200的飞了22分钟。最后充电器冲入了5600的电量,电池下来是3.4。1w的电池下来也是3.4。耗费了10000的电量。机架包括摄像头等空机是2kg,5200电池是700g,1w电池是1400g。这么计算下来,桨效是7.4和7.5。问题来了,根据电机厂家提供的那些数据,明显是在拉力低的情况下,桨效明显会大,但是这个计算的结果,是带大电池上去桨效会高。这个我本来不会去详细计算的,但是昨天看了泡泡老师发的测拉力的视频,我按着视频中显示的参数采样计算(参数有电压电流,可以计算出功率,还有拉力)可以得出桨效其实是有个峰值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有这么一种方法,配置好动力后,根据这个电机的桨效曲线,增加电池的重量直到达到最高桨效点,这样就可以算为最优配合?
有条件的魔友可以测试下电机的桨效曲线,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个峰值

网友A:
10000的电池飞了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的电池飞了多少分钟?

对了,忘了说1w的电池是飞了32分钟,不过这时间都已经是过放的了

网友:
10000 电池大约多重啊

网友B:
不懂峰值。

我的飞跃650,配置4006,1147碳素,5200毫安3s.    总重1800克左右,悬停22分钟。2级风。电池8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