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首飞电池测试。。。暴力21分钟

楼主(2014-03-21):
重量1300g 电池是5000毫安3s 飞控nazalite+gps 朗宇v2216 800kv电机 铂金30a电调 1047浆
昨天第二次试飞,大约两米左右悬停吧,七八分钟左右开始红灯爆闪提示没电,设置的提示电压是11.2v。后来坚持没有降落继续飞,飞到21分钟左右的时候油门推到了80%以上,还是在两米左右的高度悬停,不太敢飞了就降落了。
求教:
1.回家的时候看了下电池单片电压大概3.5v左右,充满电b6显示充了3300毫安,请问各位前辈电池的容量属于正常么?
2.飞控的电压提醒设置在11.2v是不是有点高了,大家都设置的多少啊?
3.新买了个1147的浆,准备换上,是山寨的,怎么给浆配平?
4.前天买了个bb响估计今天到货,请问直接插平衡头就行?插哪几个针?
54.昨天天气预报的风力是五到六级,请问大家平时都是什么看风力的?

网友A:
飞控的电压检测不是很准还是用bb吧,至于风力都是感觉的你相信天气预报吗如果信就看预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电压检测不是很准还是用bb吧,至于风力都是感觉的你相信天气预报吗如果信就看预报吧

我就是看的天气预报.....

网友:
买个桨平衡仪做平衡啊,有了BB响就不要设飞控的电压报警了,你又不飞FPV,bb想一百多米的听得见够你飞的了,BB响直接插平衡头,用橡皮筋勒在电池上就Ok

网友B:
折腾的不错。3.5v有点低了,但看你充进去的电量倒是不多。

网友:
用BB响 飞控的电压报警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错。3.5v有点低了,但看你充进去的电量倒是不多。

正常最多能用到多少电压?到后面总感觉还能飞又不太敢飞了,下来的时候电池有电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最多能用到多少电压?到后面总感觉还能飞又不太敢飞了,下来的时候电池有电发热。。。。

这样低的电压下来,可能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要低于3.6v。

网友:
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
再飞电池就该报废了

网友C:
电池明显接近过放了  用BB响设3.6比较安全

网友:
我经常3.3降落 带5.8g400MW
osd  CCD700  飞行33分钟

网友:
1345克 21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03

换套马夹1476克 18分。增加了131克,少了三分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551

都是3.6报,下来5分钟后电源回升3.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明显接近过放了  用BB响设3.6比较安全

额,电池[有负载]的情况下,最低可以放到2.8 ,无损坏,不是3.6,只是在3.6以后放,电压会***下滑,看下面的电池放电曲线

你用的是山寨B6吧?山寨b6充电流量是不准的,下面是电池放电7735ma后再充满电,才显示冲了5780,这怎么可能嘛。

楼主:
zhuming0481发表于2014-03-21 15:49:07

额,电池[有负载]的情况下,最低可以放到2.8 ,无损坏,不是3.6,只是在3.6以后放,电压会***下滑,看下面的电池放电曲线

你用的是山寨B6吧?山寨b6充电流量是不准的,下面是电池放电7735ma后再充满电,才显示冲了5780,这怎么可能嘛。

是的,淘宝销量最高的那家的b6ac,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
如果是从3.5V开始充5000的电池充满后显示容量3300那就不正常了
我的4200电池从3.6V开始充充满后能充进3229mah

网友:
有负载设置3.5V报警,可以的

楼主:
啊诺发表于2014-03-21 19:00:28
如果是从3.5V开始充5000的电池充满后显示容量3300那就不正常了
我的4200电池从3.6V开始充充满后能充进3229mah

你充了这么久?我的一般都是一百来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充了这么久?我的一般都是一百来分钟。。。。

我是1A电流慢慢充

楼主:
啊诺发表于2014-03-21 19:53:16

我是1A电流慢慢充
好吧 我是4a电流充的。。。对了问下 我的bb响刚到货了,用的时候就插上,按键按到3.6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是4a电流充的。。。对了问下 我的bb响刚到货了,用的时候就插上,按键按到3.6就可以了吧。。。
来 ...

四轴用的我是设置3.7报警、下来的时候电压是3.68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淘宝销量最高的那家的b6ac,应该是山寨的。。。

所以,要想容量准确,就买好点的充电器,或者用放电器冲。 山寨B6对电池也没什么损害,买了就用着吧

楼主:
啊诺发表于2014-03-21 20:05:11

四轴用的我是设置3.7报警、下来的时候电压是3.68V左右
3.7的话就怕飞不了多久,我飞控就设的3.7,十分钟左右吧也就。。。

楼主:
zhuming0481发表于2014-03-21 20:19:56

所以,要想容量准确,就买好点的充电器,或者用放电器冲。 山寨B6对电池也没什么损害,买了就用着吧
目前这个应该能凑合用,我买东西比较喜欢看销量哈哈。。。主要还是没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3.7的话就怕飞不了多久,我飞控就设的3.7,十分钟左右吧也就。。。

我的四轴起飞重量是1740g左右留空时间10分钟
4200电池3S

网友D:
3.5没关系的,离过放还早,不过标称5000的只冲进去3300就太少了,我自己组的4s电池,标称5000,从3.7冲到4.2,500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没关系的,离过放还早,不过标称5000的只冲进去3300就太少了,我自己组的4s电池,标称5000,从3.7冲到4. ...

高手啊,没敢尝试过自己组装,怕出问题。。。

网友:
很简单,只要一把电烙铁,胆大心细,不要短路就行了,极耳之间做好防护,其它没有什么难度的。
就是没有保护板,一定不能用简易充电,会过冲的。

楼主:
cat7917发表于2014-03-22 22:41:05
很简单,只要一把电烙铁,胆大心细,不要短路就行了,极耳之间做好防护,其它没有什么难度的。
就是没有保护板,一定不能用简易充电,会过冲的。
有空求教吧,我的q297二二0八34。。。

网友(2014-09-03):
估计有块电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