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5.8G图传蓝屏,大疆技术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14-03-21):
如题,大家看视频:

之前的视频发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A:
楼主您好,您想描述的应该是云台问题。
从您的视频上看,云台上电自检成功后,不可控,建议您检查是否为云台gcu故障,接受机与遥控是否失联;
您可以添加此qq:2355602804,帮您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想描述的应该是云台问题。
从您的视频上看,云台上电自检成功后,不可控,建议您检查是否为云 ...

之前视频发错了,您再看看图传的问题啊!

楼主:
之前视频发错了,您再看看,现在换好了!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想描述的应该是云台问题。
从您的视频上看,云台上电自检成功后,不可控,建议您检查是否为云 ...

我的图传也是蓝屏,一直好好的,突然有一天蓝屏一直没有弄好,这回怎么回事?   我的没有图像一直蓝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视频发错了,您再看看,现在换好了!

楼主的蓝屏问题弄好了吗?  我的现在也蓝屏了  ,不知道怎么弄好?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蓝屏问题弄好了吗?  我的现在也蓝屏了  ,不知道怎么弄好?求解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蓝屏,转动下天线,通电让设备热起来,多等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蓝屏,转动下天线,通电让设备热起来,多等几分钟就好了!

我的是一直蓝屏   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我曾经遇到过。找了好久原因,最后换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想描述的应该是云台问题。
从您的视频上看,云台上电自检成功后,不可控,建议您检查是否为云 ...

精灵2V+   飞多久后需要回厂检修一次    集成电路会不会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