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云台故障,有视频,求技术帮忙!

楼主(2014-03-21):
我用的是DJIs800evo、Z15GH2云台,第二个起降后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云台自检后自己转动,不受遥控控制,大家看视频:

最后经过反复调整,发现遥控器通道设置正确,没有问题,将云台上的6PIN 8PIN线重新插拔后不再转动,但是拍摄出来的视频抖动严重,请看视频:

补充下:
基础感度 俯仰180 横滚180  航向角130 垂直140
姿态感度 俯仰120 横滚120,是感度引起的么?
请大疆技术和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已经加您QQ,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视频抖得不厉害啊 一点点而已 都没果冻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楼主:
我觉得还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画面角落部分抖动严重!

网友B:
视频还好啊,比我的好
那个排线质量有些差的,我第一次接上去,云台自检都不会通过,换了两条线才好

网友C:
拍摄地点附近似乎有葫芦头吃.......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貌似滑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摄地点附近似乎有葫芦头吃.......

那天本来想早点拍完去吃葫芦头,结果飞机出问题,折腾完了都很晚了,没吃成!

楼主:
基础感度 俯仰180 横滚180  航向角130 垂直140
姿态感度 俯仰120 横滚120,是感度引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已经加您QQ,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基础感度 俯仰180 横滚180  航向角130 垂直140
姿态感度 俯仰120 横滚120,是感度引起的么?

楼主:
6pin和8pin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还好啊,比我的好
那个排线质量有些差的,我第一次接上去,云台自检都不会通过,换了两条线才好

您的6PIN和8PIN线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础感度 俯仰180 横滚180  航向角130 垂直140
姿态感度 俯仰120 横滚120,是感度引起的么?

这个是fhtd给的感度吧,我当时就是感度高了,出现了高频抖动,把感度调到了dji推荐感度就没有抖过了。但还是没遇见过你这种无法控制的情况,by the way 我的炸机了,你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fhtd给的感度吧,我当时就是感度高了,出现了高频抖动,把感度调到了dji推荐感度就没有抖过了。 ...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他们给的。请问感度应该设置到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他们给的。请问感度应该设置到多少啊?

我设置的是说明书上推荐的感度,不过我也是10度边降边测试出来的。你也可以试着来。你每减10就飞起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的是说明书上推荐的感度,不过我也是10度边降边测试出来的。你也可以试着来。你每减10就飞起来看 ...

谢谢啊!

网友:
不客气,以后多交流

网友E:
感度这东西,别人给的也敢用?自己飞,自己调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这东西,别人给的也敢用?自己飞,自己调才是正道!

好吧,谢谢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6PIN和8PIN线哪里有卖的啊?

代理商

网友:
估计机身问题

楼主:
机身有问题?请您详细指教?

网友:
楼上说的对,顶

楼主:
请您详细指教?

网友D:
我返修回来的gh2云台也和你一样了,自检完了自己转,但是遥控还是受控制的,你是怎么解决它的?现在我需要你帮助了。

网友F:
西安的吗, 有机会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安的吗, 有机会交流一下

我是西安人,在兰州688414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返修回来的gh2云台也和你一样了,自检完了自己转,但是遥控还是受控制的,你是怎么解决它的?现在我需要 ...

我把6pin和8pin的线重新插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6pin和8pin的线重新插拔,就好了!

画面的抖动是不是用感度就解决了?

楼主:
我还没试呢,最近忙,没顾上!

网友:
搞好了吗?我这里一套全新的昨天升级后,今天外场自检过后,云台也是不受遥控控制。其他的通道指令都正常

网友(2014-05-07):
兰州老乡飘过

楼主:
好啊好啊,多联系啊!688414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好啊,多联系啊!68841432

你这是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