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首炸!

楼主(2014-03-21):
今天早早就出去试下手感, 飞了后次就炸了,原因是想在一棵树没有树叶的树绕一圈,那树的树枝也很密,好像是桑树吧。飞到另一边没想到被树枝打到翼,绕过来一点飞机就偏了差不多倒地,果断减油门就成了这样啦, 脚架烂了 罩罩也烂了,本来用日本手的,第一次飞美国手就炸。不过炸了心也没什么伤感的,反而有点喜悦,各魔友是不是!~顺便请教下老鸟D10控怎么设置侧飞在油门杆这边,然后左手设置前后左右!

网友:
直接控里面设置啊。不懂加我。237531825

网友:
新手02s 压力大!!!

网友:
日本手直接换美国手,LZ厉害!!!

网友:
坑爹的脚架。。。。。。。。。。

网友:
想改成中国手?
头罩用胶条粘下还能用呢。。再买新的喽先按着现在这个坏的粘法先粘下吧。。。

楼主:
小佳发表于2014-03-21 15:13:39
想改成中国手?
头罩用胶条粘下还能用呢。。再买新的喽先按着现在这个坏的粘法先粘下吧。。。
呵呵,头罩可以用,脚架应该不行了!

楼主:
YINGE发表于2014-03-21 12:51:25
直接控里面设置啊。不懂加我。237531825
谢谢, 已下载说明书看了!

楼主:
cyruswang发表于2014-03-21 12:52:08
新手02s 压力大!!!
压力大点才能发倔出潜力,不过就是烧钱利害点!

网友:
那就用美国手吧,你现在改回日本手,以后若是又想改美国手呢?那不是又得再折腾再适应?倒不如现在就顺应多数,乘此机会给改成美国手了

网友:
炸很正常,头罩用胶带纸在反面贴一下即可,反正炸机是第一次,但一定不会最后的一次。多炸炸就习惯了。

网友:
JJ上唯一炸不坏的就是头罩了

网友:
02S很稳定啊
炸机应该是换手不顺的原因,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