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0用什么舵机?

楼主(2014-03-21):
贵的米不起,只考虑215或者315,请问哪个更合适? 215似乎用的人很多,应该还不错,但是考虑到480比450稍微大了一点,是不是需要上315?如果用215力量够不够?如果315不上高压,会差吗?电池用4-6S的,电调(比如好赢v3)能输出8.4V给舵机吗?是不是还要***BEC?最好不要***,喜欢简洁。

网友:
当然新神器315mg,动作更细腻

网友:
其实215和315就是电机的型号,我记得480的舵机好像跟450是一样的...我的450用的是315

网友A:
当然是用新组合铂金V3+315了,毋庸置疑。

网友:
50AV3最高7.4V

网友:
我准备 KST315+SK995i 好盈V3 直接7.4V 高压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新组合铂金V3+315了,毋庸置疑。

V3+315锁尾舵机用哪个呢?推荐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3+315锁尾舵机用哪个呢?推荐下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51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515了

感谢

楼主:
买了315+515!谢谢

网友:
目前最好的是servoking的ds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