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机,用的是K8,发现尾舵机修正方向不对

楼主(2014-03-21):
老师你好,今天去试机了,发现尾舵机修正方向不对。正常的应该是和尾巴移动方向反向,现在是同向的,是怎么回事?而打杆,方向是对的。

楼主:
在线等呢望老鸟指导

网友A:
不是皮带装反了就是尾桨变距爪装反了

楼主:
是轴传
的,兄弟

网友:
大奖顺时针  小将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皮带装反了就是尾桨变距爪装反了

尾桨总成安装应该正常的啊,是不是k8里哪里没设好

网友B:
我曾经推油门尾巴逆时针转,检查尾推方向正确,结果是尾桨夹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推油门尾巴逆时针转,检查尾推方向正确,结果是尾桨夹上反了。

尾桨夹正确的方法是怎么安装呢

网友:
您倒是上个图或来段视频啊,这么说来说去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不是。

网友B:
K8设置完你没有前后左右摆动看JJ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设置完你没有前后左右摆动看JJ动作吗?

K8调好后,请告知正确的修正方向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在这儿改反向

楼主:
这个反向不是改摇杆的吗,不是改修正方向吧

网友C:
摇杆是控里改,修正这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杆是控里改,修正这里改

一语道破天机啊

网友D:
控里改的是你主动打舵时方向的正反,K8里改的是陀螺仪修正方向的正反。两个地方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里改的是你主动打舵时方向的正反,K8里改的是陀螺仪修正方向的正反。两个地方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

是啊,是自己这两个地方没搞懂。一直在传感器安装方式那里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