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天生就2.4G了为什么还要用12V电?

楼主(2014-03-21):
今天才发现,不少2.4G遥控器电池还是8节AA或者3节锂电的配置,不解。单片机系统、2.4G模块3.3V就都能工作了,所以我记得JR的6通用4节AA就够了。
都天生就2.4G了,又不用照顾Mhz级别的高频头,为什么还要用12V电?

网友:
可以改控 改成3,3V看看

网友A:
控除了高频头还有电位器,程序板,LCD显示屏等单元,这些耗电可不一般哦

网友:
楼上说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除了高频头还有电位器,程序板,LCD显示屏等单元,这些耗电可不一般哦

你说的这些全部使用3.3V供电没问题,没必要12V。而且控电是串联,3节锂电是2200mah,一节锂电还是2200mah。

网友B:
发射电路需要这电压

网友:

发射电路需要这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电路需要这电压

只有以往MHZ高频头需要高压,2.4G不需要

网友:
DC-16就是用单节锂电3.7V供电的,连续使用20小时无压力。

网友:
想那个有什么用    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需要3.3v的元件 给他的就是3.3   需要12v的元件 那给他的就是12    实在纠结这个问题的话  你把上八节电池的控   就上四节用吧

网友:
单节锂电足够的,是懒的改模具
新设计的遥控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续根性,惯性思维,接就模具。

网友:
spectrum就是4节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