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DJI OSDmark2的双摄像头

楼主(2014-03-21):
问下DJI OSDmark2的双摄像头AV1有OSD数据叠加,AV2就没有数据叠加是正常的么?在线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是吧,应该是AV1 AV2都有叠加才对。

楼主:
怎么这板块的高手都不说话的么?售后客服QQ也不回消息的。。唉。。怎么DJI品牌大了问点问题都问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这板块的高手都不说话的么?售后客服QQ也不回消息的。。唉。。怎么DJI品牌大了问点问题都问不到了。。
...

楼主您好 !下午出去测试飞机了,没有在位置上!抱歉...

需要确认一下啊问题,有问题的一路视频是云台的还是摄像头的?

单独接这一路视频是否正常?

您有我的QQ我们可以在QQ上沟通,我一定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下午出去测试飞机了,没有在位置上!抱歉...

需要确认一下啊问题,有问题的一路视频是云台 ...

AV1我接的是飞宇G3云台加GOPRO3+,,AV2接的是个SONY 700线的摄像头。。。图像都是工作正常的,现在就是AV1有OSD数据,AV2没有数据,只有图像。。因为我AV1的接头接的是GOPRO所以没有接供电。AV2的插头是有12V电的所以。两个摄像头不能插头互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下午出去测试飞机了,没有在位置上!抱歉...

需要确认一下啊问题,有问题的一路视频是云台 ...

DJI你的QQ是多少 有事问题!!!!!

网友:
新手,这里好专业,可惜不好发帖,有太多的问题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你的QQ是多少 有事问题!!!!!

技术支持代表

QQ号码

专属技术类

DJI技术支持2

Zenmuse系列/直升机飞控/GCS/OSD/图传/电台

DJI技术支持3

Naza  M/WKM/A2/风火轮系列/S800/EVO/S1000/E300/E600

DJI技术支持5

Phantom 系列/DT7

楼主:
终于解决了,还是我图传的问题。AV2信号没输出。。感谢大疆跟踪解决问题。。

网友C:
那到底av1和av2是应该有还是没有OSD叠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av1和av2是应该有还是没有OSD叠加啊?

两个通道都有的,我的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