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飞行炸机事故现场。。。。

楼主(2014-03-21):
两块电池飞,第一块电池的时候用姿态模式,飞到十八层楼高一上的位置,突然感到看不清飞机了,看起来就像是竖着飞一样。方向也完全找不到了,眼看着越飞越远,心里特别害怕,后来在高空中慢慢寻找方向,最后总算飞回来了,现在想想都后怕,周围都是居民区,如果完全找不到方向坠毁,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块电池,吸取第一次的经验,开gps模式,用航向锁定飞,gps信号满格,回到身边悬停。在起飞的时候闪灯提示记录过返航点,在两米左右悬停的位置,把遥控关了,想试下失控保护返回,结果突然猛地窜上天,这是候我开始很害怕了,于是开遥控摆杆,想控制慢慢回来,结果遥控没有任何反应,飞到十层楼左右高的时候,直接砸向楼掉了下来,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炸机了,还是很庆幸,幸亏炸鸡了。现在想想都还特别后怕,感觉玩的都没太有信心了......

网友A:
这,太危险了,还是找没人的地方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危险了,还是找没人的地方玩吧

恩 到现在心还在嗓子眼呢

网友B:
周围都是居民区...很不适宜玩这玩意啊!干扰大、危险性高,还是到人迹稀少的地方玩吧!

网友:
这也太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围都是居民区...很不适宜玩这玩意啊!干扰大、危险性高,还是到人迹稀少的地方玩吧!

就不该开gps模式,之前都是用的姿态模式,最高没超过16楼

楼主:
哎,我已经开始质疑自己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等怎么闪的

网友C:
naza默认20米返航高度不能修改,,,遥控型号丢失以后不能重新取回控制权(至少我没成功过),,,所以一定要注意旁边的环境再试失控保护功能啊,,,

网友:
4轴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位置 就会产生视觉误差 让你看着飞机就像竖着的,此时你要淡定,不要打舵,只推油门,想想前一秒,机头是什么方向。再大舵~总之淡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不该开gps模式,之前都是用的姿态模式,最高没超过16楼

好飞手都是炸出来的,别气馁,不过以后还是去开阔无干扰地区飞吧...

网友:
新机试飞在居民区?

网友:
两米距离开失控返航,楼主真是想和飞控开个玩笑吧!

网友:
还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已经开始质疑自己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了....

去开阔地,保证爽飞

网友:
小区附近就不能开GPS 特别是有高楼的 懂否? 满星都会飘向建筑物的

网友:
除非高度比周围都高或者周围相对空旷

网友:
这种视觉错觉飞远了经常会遇到,我一般处理方法是舵回中、速度眨下眼或者看下其他地方在看飞机,大多数情况就能消除视觉错觉,还是不行切无头模式把飞机拉近点基本就没错觉了!!!小区等不是很空旷的地方一定不到万不得以不要用失控返航,那东西误差时大时小不靠谱,房子多稍微歪点就撞楼了,高楼也容易屏蔽GPS信号!!!

网友:
9楼说对了,返航前先升高20米+避免返航路径有障碍物。
楼主一是不该在身边就关控;二是不该再开控干扰返航

网友:
开控后,你的油门是在低位吧。

网友:
这个挺险的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一键返航功能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我从固定翼到多轴,最后还是回到固定翼,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始终感觉多轴的确很危险,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翼要安全些,所以我的六轴已停飞很长时间了。
楼主,还是小心一点吧,就是飞也请到郊外吧,在市区要是砸到人可不得了啊!

网友:
楼主的警示,很重要,小心

网友:
返航过程中楼主马上开控想获得控制权,但在gps状态下无法获得,在楼主慌忙中肯定把油门拉到了低点然后又切到了姿态模式,所以就直接掉下来了。建议楼主仔细看说明书,并且慢慢熟悉飞机的性能。

网友:
记得去年底,我玩MWC  MEGA2560飞控+GPS的四轴,在一个大学的运动场飞。在高度七、八十米时打“一键回家”,结果是机子突然升高,当时高空风力有4、5级,机子瞬时随风飘离运动场,周围都是商场的高楼。找了多个学生帮助找也不见机子的踪影。一键回家也不知道究竟回到谁的家里,白白损失了一千多元的设备。所以使用GPS的飞控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刚开始一定不能飞得太高,最好在15-20米范围内,多飞几次。掌握好手法(包括视觉)及机子的飞行状况后再往高飞。保证安全(机子安全及人员安全)第一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测试关控返回

楼主:
polatoo发表于2014-03-21 15:40:40
naza默认20米返航高度不能修改,,,遥控型号丢失以后不能重新取回控制权(至少我没成功过),,,所以一定要注意旁边的环境再试失控保护功能啊,,,
唉,只恨当时不知道啊,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瞬间拔高到二十米,十楼左右的高度。。。相见恨晚啊,兄弟。。。

楼主:
Cherish'发表于2014-03-21 15:42:34
4轴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位置 就会产生视觉误差 让你看着飞机就像竖着的,此时你要淡定,不要打舵,只推油门,想想前一秒,机头是什么方向。再大舵~总之淡定
是啊,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只能凭感觉飞,但是内心绝对紧张啊。。。

楼主:
zhangyuh发表于2014-03-21 16:13:17
这种视觉错觉飞远了经常会遇到,我一般处理方法是舵回中、速度眨下眼或者看下其他地方在看飞机,大多数情况就能消除视觉错觉,还是不行切无头模式把飞机拉近点基本就没错觉了!!!小区等不是很空旷的地方一定不到万不得以不要用失控返航,那东西误差时大时小不靠谱,房子多稍微歪点就撞楼了,高楼也容易屏蔽GPS信号!!!
是啊 以后再也不敢了。。。

楼主:
老刘AHLA发表于2014-03-21 16:53:25
我从固定翼到多轴,最后还是回到固定翼,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始终感觉多轴的确很危险,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翼要安全些,所以我的六轴已停飞很长时间了。
楼主,还是小心一点吧,就是飞也请到郊外吧,在市区要是砸到人可不得了啊!
恩 也没脸在楼下飞了

楼主:
davilong发表于2014-03-21 17:03:54
记得去年底,我玩MWC  MEGA2560飞控+GPS的四轴,在一个大学的运动场飞。在高度七、八十米时打“一键回家”,结果是机子突然升高,当时高空风力有4、5级,机子瞬时随风飘离运动场,周围都是商场的高楼。找了多个学生帮助找也不见机子的踪影。一键回家也不知道究竟回到谁的家里,白白损失了一千多元的设备。所以使用GPS的飞控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刚开始一定不能飞得太高,最好在15-20米范围内,多飞几次。掌握好手法(包括视觉)及机子的飞行状况后再往高飞。保证安全(机子安全及人员安全)第一
恩 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只恨当时不知道啊,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瞬间拔高到二十米,十楼左右的高度。。。相见恨晚啊,兄弟。 ...

还有一事需要提醒一下,,,naza的GPS高度误差比较大,,返航的时候有很大几率 即使已经降落到地面,,飞控也会觉得自己没有降落到起飞高度,,然它会继续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就是自动拉起一两米的高度,,然后***下降砸回地面,,然后如此往复直到没电或者用手强行把它按在地面才会停止,,,以上问题请重视,,

看你炸鸡,,损失应该不大,,大部分东西都还能用,,换机架就好了,,多多炸鸡,最后就炸成高手了,,

楼主:
polatoo发表于2014-03-21 17:37:25

还有一事需要提醒一下,,,naza的GPS高度误差比较大,,返航的时候有很大几率 即使已经降落到地面,,飞控也会觉得自己没有降落到起飞高度,,然它会继续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就是自动拉起一两米的高度,,然后***下降砸回地面,,然后如此往复直到没电或者用手强行把它按在地面才会停止,,,以上问题请重视,,

看你炸鸡,,损失应该不大,,大部分东西都还能用,,换机架就好了,,多多炸鸡,最后就炸成高手了,,
多谢好友提醒,我觉得这gps我都可以不用装了,无头模式也是必须得借助gps么?

楼主:
polatoo发表于2014-03-21 17:37:25

还有一事需要提醒一下,,,naza的GPS高度误差比较大,,返航的时候有很大几率 即使已经降落到地面,,飞控也会觉得自己没有降落到起飞高度,,然它会继续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就是自动拉起一两米的高度,,然后***下降砸回地面,,然后如此往复直到没电或者用手强行把它按在地面才会停止,,,以上问题请重视,,

看你炸鸡,,损失应该不大,,大部分东西都还能用,,换机架就好了,,多多炸鸡,最后就炸成高手了,,
损失的话就两个机臂和四片浆,主要是对信心的损失比较大。。。看到这么多魔友的热心回复,感觉心里舒服多了,也懂得又多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好友提醒,我觉得这gps我都可以不用装了,无头模式也是必须得借助gps么?

恩,,智能方向要GPS的,,,GPS要装啊,,一定要装,,返航啥的都靠GPS啊,,,只要你摸清了GPS的脾气,,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智能方向要GPS的,,,GPS要装啊,,一定要装,,返航啥的都靠GPS啊,,,只要你摸清了GPS的脾气,,百利而无一害 ...

错了,智能航向是电子罗盘控制的,大疆是放在gps里的

楼主:
lxvii发表于2014-03-21 18:07:57

错了,智能航向是电子罗盘控制的,大疆是放在gps里的
就是说航向锁定必须得靠gps?可是我在楼下的时候航向锁定很准,gps就不准了。。。

网友:
tiezuixia发表于2014-03-21 18:24:54

就是说航向锁定必须得靠gps?可是我在楼下的时候航向锁定很准,gps就不准了。。。
gps得装,切姿态模式,gps设备是告诉飞控你在哪。指南针告诉飞控南在哪

楼主:
lxvii发表于2014-03-21 18:27:41

gps得装,切姿态模式,gps设备是告诉飞控你在哪。指南针告诉飞控南在哪
好吧,我一直以为姿态模式启用不到GPS来着。。。

网友:
tiezuixia发表于2014-03-21 18:30:20

好吧,我一直以为姿态模式启用不到GPS来着。。。
姿态模式是不需要gps和罗盘,智能航行需要罗盘。

网友:
想起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网友:
安全第一啊,朋友下次一定小心啊

楼主:
黑石头小贩发表于2014-03-21 16:35:57
开控后,你的油门是在低位吧。
是的

网友:
开控后没推油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默认20米返航高度不能修改,,,遥控型号丢失以后不能重新取回控制权(至少我没成功过),,,所以一定 ...

切到姿态模式立即切到GPS模式可以夺回操控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夺回控制权后,油门一定要在中位,在低位必炸,没有150米的高度无法救活,20米的高度就只能祈祷了。

楼主:
夕丸子发表于2014-03-21 20:37:33

切到姿态模式立即切到GPS模式可以夺回操控权
铭记,但也不敢试了。。。

楼主:
黑石头小贩发表于2014-03-21 20:38:57

夺回控制权后,油门一定要在中位,在低位必炸,没有150米的高度无法救活,20米的高度就只能祈祷了。
炸完以后四个电机在地上都还在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铭记,但也不敢试了。。。

最好别试这种万不得已才用到的功能。当时我也是不知道切模式才能夺回控制权,测试失控返航的时候差点炸机。

网友:
这多轴玩就了。会得心脏病

网友:
高楼多的地方GPG靠不住的,而且一般失控返航高度起码都有十几二十米……

网友:
似曾相识呀

网友:
活该你炸机. 这种人就不该飞航模. 居民区飞, 丢人!

网友:
活该炸机. 这种人就不该飞航模. 居民区飞, 给玩模型的丢人!

网友:
都回来了,你还关控。额,

楼主:
a972792280发表于2014-03-22 15:02:29
都回来了,你还关控。额,
悔不该测试

网友:
楼主是什么飞控?

网友:
第二次开控后没有解锁吧

楼主:
weiyafeng发表于2014-03-22 16:38:39
第二次开控后没有解锁吧
掰杆了 没用

楼主:
zizaideyu5发表于2014-03-22 15:23:00
楼主是什么飞控?
naza

网友:
慢慢来 我就是炸出来的 炸一次有一次的经验

网友D:
换飞控吧sx百试百灵

网友:
不相信dj的货

网友E:
呵呵!我不管APM还是NAZA或者是WMC,我在试失控时都用1mm的鱼线拴着试的,LZ你可是艺高人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飞控吧sx百试百灵

sx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不管APM还是NAZA或者是WMC,我在试失控时都用1mm的鱼线拴着试的,LZ你可是艺高人胆大。

哎,玩玩没想到啊~

网友F:
还是习惯用姿态飞吧,少用gps,你至少还有尸体捡,我以前是直提控回家,花钱买的教训最容易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习惯用姿态飞吧,少用gps,你至少还有尸体捡,我以前是直提控回家,花钱买的教训最容易记住
来自安卓 ...

我的这个损失就是两幅浆,两个机壁,昨儿买的 今儿已经到货了。损失还好,主要是心脏的损失比较大,已经有阴影了。今天重新装上了,又装了个脚架换了个1147的浆,但是这次没敢出去飞,感觉已经不太敢飞了,有点后怕啊。万幸撞楼上了,你那种情况如果当时电池剩的就不多的话建议你就别去找了,这种东西掉下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