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相机电源插座旁边那个黑色电感的感量值多少?

楼主(2014-03-21):
就是这个,V 字右上角那个,这是没有烧焦前拍照的。
请知道该贴片类型、参数的,告知一声,十分感谢!
已确认为 0805电感 ,但感量值多少?有人愿意提供吗?

产品型号

精度

感量
0805叠层电感
10%
1.0NH
0805叠层电感
10%
2.2NH
0805叠层电感
10%
4.7NH
0805叠层电感
10%
10NH
0805叠层电感
10%
22NH
0805叠层电感
10%
27NH
0805叠层电感
10%
47NH
0805叠层电感
10%
100NH
0805叠层电感
10%
220NH
0805叠层电感
10%
1.0UH
0805叠层电感
10%
2.2UH
0805叠层电感
10%
4.7UH
0805叠层电感
10%
10UH
0805叠层电感
10%
22UH
0805叠层电感
10%
33UH
0805叠层电感
10%
47UH
0805叠层电感
10%
100UH

网友:
贴片电阻

网友A:
这个是稳压电容,让你的图传供电稳定12V输出的

网友A:
你要是把供电线不小心碰线了,这个部件是必须得烧的。

网友A:
但是烧了没有关系,你的图传自带稳压的,所以你飞线在总电源那里分不稳定电压出去也是可以的,所以即便是烧了,你也可以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烧了没有关系,你的图传自带稳压的,所以你飞线在总电源那里分不稳定电压出去也是可以的,所以即便是烧 ...

谢谢,但现在通电后,量了一下到蛋蛋上的电,不稳!!!没达到12V,所以蛋蛋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稳压电容,让你的图传供电稳定12V输出的

稳压电容?我淘宝好像没找到,只有压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把供电线不小心碰线了,这个部件是必须得烧的。

确实是搭线烧掉的,因为改图传线,犯二了居然把剪下的线掉到了主板上,一通电就冒烟了

感觉拔掉,再测,蛋蛋指示灯不亮,但电机能转,

换了块中心板330大洋

不过话说,另外一块中心板上这个贴片没烧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搭线烧掉的,因为改图传线,犯二了居然把剪下的线掉到了主板上,一通电就冒烟了

感觉拔掉,再测 ...

嗯,我也是改延长线时,接头没处理好,短路,烧了!
我没返厂,自己买了个 0805贴片电感 ,成本仅 0.1元 ……

网友B:
已经买了 修好了?
我们是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 修好了?
我们是不会修

你返厂?还是找商家买新的?
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找我修撒

楼主:
谢谢,已经自己修好,成本仅0.1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搭线烧掉的,因为改图传线,犯二了居然把剪下的线掉到了主板上,一通电就冒烟了

感觉拔掉,再测 ...

我完全没有考虑到你是VISION,还以为是PHANTOM2 呢,要是PHANTOM2就可以直接接电源,因为PHANTOM2是自己配图传的,自己配的图传是有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