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玩具三通改过固定翼的?我改了怎么感觉不好飞,是技术问题吗?

楼主(2014-03-21):
我已经改了遥控的发射功率,原来50米,现在遥控距离200米以上。
原来的玩具三通直升机电装装在固定翼上以后感觉很难控制,基本都是起飞几秒就炸鸡,主要表现在,起飞,直飞正常,稍微一打舵面,就控制不住,拉不起来,直接炸鸡。

我让原有的电路板上的陀螺仪代替垂直尾翼,左右偏航的时候自动校正,所以直飞很好。但是转弯炸鸡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陀螺仪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改变了陀螺仪方向,让陀螺仪控制副翼,这两天风大还没试。我觉得或许去掉陀螺仪是不是会更好点。

如果有做过的,能不能说说这个陀螺仪用于固定翼是不是适得其反?如果想屏蔽这个陀螺仪应该怎么弄

网友:
你把飞机拿手上,打舵不就测试的出来了么。手上还可以模拟倾斜和转弯。只要没错舵。拉不起来,可能是电机拉力不够。直升机玩具的很小,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无刷的,拉力或者更小,你拉一个1米左右
的飞机,可能吃力。。你可以垂直满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