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通电后,电机嘀嘀声突然变非常轻,电机转动无力发卡,啥问题?

楼主(2014-03-21):
电调通电后,电机嘀嘀声突然变非常轻,电机转动无力,发卡。。。

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是电调坏了,非常奇怪,突然这样的,之后也不会自己好,应该是哪个元器件坏了,以前是在50涵道F18上,一个30A的电调,在家调试安装时正常,到飞场飞,竟然没力,根本飞不起来,以为是涵道问题,回家仔细检查发现通电后电机的滴滴声变轻,电机转速也上不去,导致无力。。。。。今天在调一架HUMMA EPP的板机,2212 KV900+30A好盈+1047桨,这架机以前飞过,不过偏软,所以首飞后摆了一年多,近期想练练3D,板机炸了不心痛,所以对它加强后测试,在调拉力线时,2/3油门十几秒后突然电机速度降下来了,关油再试,电机转动发卡,以为没电,换个新电池也一样。。。。然后拔电池,重新上电时电机发出的滴滴声明显变轻,,以前发生过这事,所以这次马上确诊是电调问题,换上ZTW 40A,一切恢复正常。。。。。继续调接力线,没多久又闻到糊味,看电机里面的线圈已有微微发黑,,知道电机可能过载了,,问题调拉力线时并没有全油门,时间也不多,这电机质量。。。。唉,,换上2217,配10*7E桨,,半油调机,看你还糊~!~~

总结,,山寨惹得祸!

不知道这好赢电调是质量问题还是山寨假货,反正这两只绝对的次品,而且坏了还没保修,也没人会修,只能扔了,2212电机理论上1047桨不会过载,也不会超30A,不会导致电调损坏,但事实是电调也坏了,电机也糊了,电机上9047估计会没事,但我记得厂家给的数据1047桨是没问题的,而电调,,,以前的50涵道(5叶原厂)用30A,和今天的2212肯定不会使坏电调,但它就是坏了~~

希望我们的配件厂商可以动动脑,虽然模型配件售出一般就无保修了,坏了也没地方找,只能自认倒霉,国家也无硬性标准可循,但用户的精力和金钱也是需要珍惜的,银子是白费了不说,浪费精力折腾这些低级问题,费神费力只因为厂商根本不用考虑用户的感受,换句话讲,玩模型的就是喜欢折腾,厂商特意安排让模友折腾的机会,我们要领情啊~~

网友:
2212   KV980我一直用10*7的桨,40A电调

网友:
必须有说法

网友A:
2212 kV930电机上1047桨正合适,电流不超15A,别说30A了。烧了电机应该是电调惹的祸,缺相或者是失步都能达到使线圈短路类似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930电机上1047桨正合适,电流不超15A,别说30A了。烧了电机应该是电调惹的祸,缺相或者是失步都能达 ...

明白人啊,电机烧糊应该是电调惹得祸,还好及时停止,,只是有点点黑,电机效率估计打了95折了,电调拆开看不出哪里有烧掉或虚焊痕迹,无解,手上有三个坏电调了~~另外现在的好硬电调都是黑皮的了,这电调去年买的,黄皮的,说不清真假,,我估计市场上假货不会少

楼主:
现在模型产品的保修基本是包到手好,后期质量问题基本无解,有些人为损坏当然不能保修,但还有许多质量问题也一起没有保,这坑定是不合理的,淘宝上买的,如果货没确认就发现质量问题,还好和商家交涉,还有保修的机会,一旦确认收货了,商家也懒得管了,更有些情况,有些配件买来是备用的,等要用时拿出来发现有问题,那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模型产品的保修基本是包到手好,后期质量问题基本无解,有些人为损坏当然不能保修,但还有许多质量问 ...

看什么东西了,我有个黄皮的好盈30A,用了一年烧坏了,寄回厂家直接免费修好了,还给换了黑皮,一直用到现在,哈哈。

楼主:
绿头苍蝇发表于2014-03-21 23:04:29

看什么东西了,我有个黄皮的好盈30A,用了一年烧坏了,寄回厂家直接免费修好了,还给换了黑皮,一直用到现在,哈哈。
有这些的好事?那我的电调肯定没一年,也可以去换吗?

网友:
bxton发表于2014-03-21 21:05:04

明白人啊,电机烧糊应该是电调惹得祸,还好及时停止,,只是有点点黑,电机效率估计打了95折了,电调拆开看不出哪里有烧掉或虚焊痕迹,无解,手上有三个坏电调了~~另外现在的好硬电调都是黑皮的了,这电调去年买的,黄皮的,说不清真假,,我估计市场上假货不会少
黄皮肯定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些的好事?那我的电调肯定没一年,也可以去换吗?

如果是真的,自然没问题,是假的就没办法了。不过一样可以寄过去,厂家会帮你鉴定真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