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行游戏怎么玩?

楼主(2014-03-21):
有谁知道
微软模拟飞行10 简体中文豪华版 pc游戏
可不可以用摇控器玩?可以的话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用摇杆玩。遥控还没有试过,话说楼主是在哪里下载的,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网友:
上高中的时候用键盘玩的~~~~好复杂

网友:
摇杆玩儿,会了真飞机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组好买个  摇杆吧 不然不好控制,也没飞行的感觉,,
先从 塞斯纳172  开始学习吧

网友:
买摇杆。
楼主来个下载地。

网友B:
可以用摇控器加模拟狗玩儿,打开游戏主界面以后在设置里对好每个通道就行,如初次不知道哪个通道是否正确用小赛飞两次就知道了,要想获得更专业一点的模拟飞行知识,上《中国模拟飞行网》那有专业教程和各种机型提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摇控器加模拟狗玩儿,打开游戏主界面以后在设置里对好每个通道就行,如初次不知道哪个通道是否正确用 ...

谢谢,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摇杆玩。遥控还没有试过,话说楼主是在哪里下载的,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在这里下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60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摇控器加模拟狗玩儿,打开游戏主界面以后在设置里对好每个通道就行,如初次不知道哪个通道是否正确用 ...

设置里没有摇控器选择项呀,请问你用的什么控和狗呀?是不是对电脑的配置还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下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600&extra=page%3D1

我想下载的是模拟飞行10,不是模拟器,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里没有摇控器选择项呀,请问你用的什么控和狗呀?是不是对电脑的配置还有要求?

很简单啊,主菜单-》游戏设置-》控制-》控制杆,把模拟狗连接到电脑之后《控制器类型》一栏会显示模拟狗名称,然后把关键通道对上就O啦,我用的天七加G5狗,易思凯六通控加G4狗也试了没问题,没要求,只要这游戏电脑能运行硬件没冲突就行,G4G5的狗也能玩儿极品飞车17,其它版本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主菜单-》游戏设置-》控制-》控制杆,把模拟狗连接到电脑之后《控制器类型》一栏会显示模拟狗 ...

我是用JR的控加SIM X9狗试的,模拟狗连接到电脑之后《控制器类型》一栏没有显示模拟狗名称,所以无法映射通道,改天我再用易思凯控试试看吧!谢谢了

就是这款模拟狗

还有这款狗(带转换开关)我都试过了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下载的是模拟飞行10,不是模拟器,呵呵

就是这个里面有好几种模拟器,有G7、凤凰5.0、凤凰4、XTR,还有模拟飞行10,都是压缩文件,下载解压后就可以了,不过文件太大下载很慢的,我用了3天时间才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里面有好几种模拟器,有G7、凤凰5.0、凤凰4、XTR,还有模拟飞行10,都是压缩文件,下载解压后就 ...

哦哦,原来是这样,多谢

网友:
遥控还没试过,我是一直用摇杆的

网友C(2014-08-05):
一般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