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碳纤h4,机架500多克,配2216可以吧?

楼主(2014-03-21):
不是不喜欢盘式电机,主要成本太高,炸次机,得伤心好久,2216比较便宜,几十块钱,炸了换新,我也就最多挂个狗和云台,不追求长航时,图个玩,开心的玩。电机单个最大拉力1.2g,我觉得足够了。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起码2814吧

网友:
给你推荐个FPVfactory 4215 650kv,比2216贵不了多少,效率上去了,而且超级耐炸。

楼主:
10℃发表于2014-03-21 18:55:23
起码2814吧
2814还不如买盘式,价格无优势啊

网友:
感觉有点悬。

网友:
肯定没戏
H机架本来就重...

网友:
电机不能只看最大拉力,电机需要留一部分动力冗余才能保证安全飞行和应付突发情况,一般来说电机负载最好在最大拉力的50-60%左右合适,再大的话电机和电调都会会严重发热,效率大大降低不说还有可能导致停机堵转,很危险的

网友:
负载在30%左右合适,这是最佳效率。超过50%就效率降低了!

网友B:
我就是H4+v2216+apc 1147,狗台+黑狗3,航线10分钟左右,悬停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H4+v2216+apc 1147,狗台+黑狗3,航线10分钟左右,悬停没测试

3s 2200的电池么?朋友又看到你了哈,之前还问你银燕的3515呢,那个我觉得也不错,不过更想买个便宜耐操的电机。你的h4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2200的电池么?朋友又看到你了哈,之前还问你银燕的3515呢,那个我觉得也不错,不过更想买个便宜耐操 ...

我是4s电池,不带电池,全副武装是1650g(有点超重了)

网友:
lxvii发表于2014-03-22 00:34:32

3s 2200的电池么?朋友又看到你了哈,之前还问你银燕的3515呢,那个我觉得也不错,不过更想买个便宜耐操的电机。你的h4多重?
我的XA650V  2166 11寸桨 3s5200  航线十三分钟!

网友:
我的H4 680 动力是朗宇的X4108S,KV340,1555桨,6S 5200MAH电池!

网友C:
4225电机610KV,30A电调,4S5200mA,650机架,黑狗3+,430元无刷云台,+图传=2740G,飞航线8分钟。

网友:
放心用吧,2216没那么娇气,而且便宜,只要不上4S的电池,不上大桨,要拖个狗上取飞飞绝对没问题,如果是最求续航时间的另当别论,但我试过用X8模式,8个2216 KV900,1045浆,2个3S 5200电池并联,挂狗台+狗2,全重大概2850G,3.6V报警,照样飞个7分钟左右,下来电机只是温热,压根没问题。放心用吧。我现在准备用8个2216装8轴,挂微单玩。

楼主:
平头发表于2014-03-22 00:52:32

我的XA650V  2166 11寸桨 3s5200  航线十三分钟!
起飞重量多少呢?

网友:
我试过,飞起来可以,但是转向掉高厉害...建议不要用2216

楼主:
罐装~粉肠发表于2014-03-22 08:47:44

放心用吧,2216没那么娇气,而且便宜,只要不上4S的电池,不上大桨,要拖个狗上取飞飞绝对没问题,如果是最求续航时间的另当别论,但我试过用X8模式,8个2216 KV900,1045浆,2个3S 5200电池并联,挂狗台+狗2,全重大概2850G,3.6V报警,照样飞个7分钟左右,下来电机只是温热,压根没问题。放心用吧。我现在准备用8个2216装8轴,挂微单玩。
谢谢回复,论坛都推崇盘式电机,估计是厂家最喜欢看到的,一个盘式买二三个22电机,电池也得4s6s,机架也得好,一套下来,航时没多多少,投入的银子可是白花花的大把,还不考虑后期维护,炸机。我觉得自己玩玩,自娱自乐,22系列很实惠,的确是性价比高啊。航时短,多买几块3s电呗,也便宜。看人家22电机挂狗,挂狗台,飞20多分钟,这才是王道。

楼主:
夕丸子发表于2014-03-22 21:25:10
我试过,飞起来可以,但是转向掉高厉害...建议不要用2216
嗯,这个我没考虑到,不过,我就打算拍拍照,视频没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没考虑到,不过,我就打算拍拍照,视频没兴趣。

如果用2216,争取总重量控制在1500g左右吧。这个架子本身比较重,轴距也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225电机610KV,30A电调,4S5200mA,650机架,黑狗3+,430元无刷云台,+图传=2740G,飞航线8分钟。

恒力4822KV 490,1555碳纤桨,挂gopro3云台 ,10000MAH 4S飞行 30分钟3.6V报警

网友A:
假如我做成Y6,也用2216,轴距600,后期准备挂台挂台,你们看看怎么样?

网友A:
哎呦,网络不好哈

网友E:
飞行重量在2000g以下的四轴用2216完全没问题。我飞越650+2216+5200mA3S+狗和云台+图传,全套1950g,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重量在2000g以下的四轴用2216完全没问题。我飞越650+2216+5200mA3S+狗和云台+图传,全套1950g,飞行时 ...

谢谢回复,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力4822KV 490,1555碳纤桨,挂gopro3云台 ,10000MAH 4S飞行 30分钟3.6V报警

谢谢了,就按您的配置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恒力4822KV 490,1555碳纤桨,挂gopro3云台 ,10000MAH 4S飞行 30分钟3.6V报警

真的? 我现在用的恒力4822,kv570 ,配的5000的4s 10多分钟,具体也么测。配一万能达到这个效果么?

网友:
这个机架我也有,而且用的4822 naza飞控,轴距太大不稳定,建议把电机往里面移动到小于600的轴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的? 我现在用的恒力4822,kv570 ,配的5000的4s 10多分钟,具体也么测。配一万能达到这个效果么?

要看最终起飞重量在多少,电池加一倍容量意味着重量也会加一倍,续航增加60%的时间就很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要看最终起飞重量在多少,电池加一倍容量意味着重量也会加一倍,续航增加60%的时间就很好了。

我现在的起飞重量,所有东西,云台,狗,图传这些,一共2.2kg

网友:
f4006 KV950 1147桨,配这个机架,挂鹰眼云台图传数传起飞重量2100克
配两个格式3S 2200的电池并联

悬停十分钟,暴力飞7分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的起飞重量,所有东西,云台,狗,图传这些,一共2.2kg

我的ATG650 4822KV570 1455碳桨 蜘蛛30A 花牌4S5100mah 山狗 400mw图传  APM2.6 2500g 13.6V保护电压能飞15分钟,你的比我的轻应该飞的久啊

网友:
个人感觉680机架还是配4822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