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天7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K8+天7的配置,调试完,尾巴不能锁定,请教如下问题:
1、天7的设置中,十字盘选“普通”对吗?还要设置哪些参数?例如“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2、K8连接十字盘舵机是按照设置图指示,“1频道、2频道、3频道”分别接K8上的“CH1、CH2、CH3”吗?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k8的rud接尾舵。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的5通道,rxb接6通道。rxa接124.楼主如果想知道更多的留一个联系方式。我发东西给你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的rud接尾舵。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的5通道,rxb接6通道。rxa接124.楼主如果想 ...

给我发个吧,qxaaa@126.com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的rud接尾舵。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的5通道,rxb接6通道。rxa接124.楼主如果想 ...

先谢了,29543838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的rud接尾舵。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的5通道,rxb接6通道。rxa接124.楼主如果想 ...

还请发我一个2282274358@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了,295438382@qq.com

不客气,给你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请发我一个  谢谢

不客气已经发了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已经发了看下吧

收到,谢谢了

网友:
88343639@qq.com谢谢谢谢啊!

网友:
兄弟,能给我发一个吗?20340446@qq.com

网友:
请发我一个吧,zpzheng@ceiecsz.com.cn

网友:
顶一个,拿分闪人

网友(2014-11-12):
引用 网友B:
还请发我一个  谢谢

劳驾发我个,我的是黄色K8(MINI KBAR K-BAR K8 V2 )就是这个陀螺,  控是天地飞9.麻烦了谢谢,邮箱791056536@qq.cm

网友:
跟楼主配置一样 谢谢兄弟 746862563@QQ.com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