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陀螺仪和华科尔RX1OO2接收接线求救

楼主(2014-03-21):
被这几条线弄了一个下午啦。。。。求老鸟怎么接和D10的设置。。。。。不胜感激。

网友A:
两边都是字母,一一对上就行了啊?

ELE(红色) -> ELE, PIT(白色) -> AUX1, AUX(黑色) -> AUX2,AIL -> AIL,RUD -> RU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是字母,一一对上就行了啊?

ELE(红色) -> ELE, PIT(白色) -> AUX1, AUX(黑色) -> AUX2, ...

不行啊 只有锁尾舵机是正常的 其他舵机没有反应。。。是遥控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看我的帖子。你自己搜索下我发的帖子 其他舵机没有反应。是不是你的其他舵机线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只有锁尾舵机是正常的 其他舵机没有反应。。。是遥控设置有问题吗/?

控里面要设置成单一舵机模式,连上电脑进入调机步骤

推各个摇杆,如果你接对了屏幕上会显示对应柱状图变化,先不用在乎正反与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只有锁尾舵机是正常的 其他舵机没有反应。。。是遥控设置有问题吗/?

还有,有三根连线只有一股电线,那个是接到接收上的信号口,如果你插反了那么就算都接对也没用

搜一下有好多帖子上的图片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