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死哪完成它的fpv使命,炸了

楼主(2014-03-21):
起飞开A控增稳,结果一直朝左偏…撞树,飞机坏了,鹰眼镜头也出来了…现在还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沒调好呗。。。

楼主:
lijianwei6发表于2014-03-21 20:00:55
沒调好呗。。。
就是把副翼动作量从五十跳到了七十…以后再也不敢增稳手抛起飞了

网友:
没转左三圈右三圈?

网友:
机身完好,机翼粘一粘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对啊,进行水平校正了没有?鹰眼有得修?我曾飞自己做的飘飘,炸坏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网友:
修修补补又可以飞三年了

网友:
还好,不算太严重

楼主:
tiezuixia发表于2014-03-21 20:27:52
没转左三圈右三圈?
不懂…

楼主:
myself1820发表于2014-03-21 22:41:37
还好,不算太严重
换把,这个当娱乐机了

楼主:
weigerliu发表于2014-03-21 21:51:11
机身完好,机翼粘一粘又是一条好汉
懒了都

楼主:
weiyujie发表于2014-03-21 21:56:39
老乡,顶个
嘿嘿,谢谢

楼主:
LegendFly发表于2014-03-21 22:35:44

对啊,进行水平校正了没有?鹰眼有得修?我曾飞自己做的飘飘,炸坏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没矫正,之前也没出过问题啊…鹰眼镜头掉了,粘上就好了

楼主:
long131981发表于2014-03-21 22:37:36
修修补补又可以飞三年了
是啊,打算毕业送人了

网友:
敏定的塞斯纳吧? 我先后买了5架他家的飞机。 用于各种用途。

1. 不含其他设备的情况下, 起飞重量950克。 FPV设备装机后, 重量增加200克。 就是增加了约20%,将导致失速速度大大提高, 降落和起飞速度加大。
2. 不要在起飞和降落阶段切换飞控。 我用的是U1.

网友:
起飞和降落用飞控完全没有问题。
我说的是在起飞和降落阶段,飞控在平衡模式和手动模式之间切换,容易摔飞机。

楼主:
dasong66发表于2014-03-22 21:07:08
起飞和降落用飞控完全没有问题。
我说的是在起飞和降落阶段,飞控在平衡模式和手动模式之间切换,容易摔飞机。
我是平衡起飞,懒得手动爬升,直接开返航想让它自动爬高,结果转弯航线失速侧翻,我迅速关返家也没平衡,避开一棵树以后失控,怎么都飞不平。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