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是飞越650的模友进,不是的也进~

楼主(2014-03-21):
今天装好了650,飞控用的naza v1,铂金30a,朗宇v2216,1245碳桨。
今天首飞,遇到问题了。
飞机起飞后飞机平稳,但是遇到扰动侧风或是猛打副翼,飞机就开始以m1和m3力臂为轴,m2和m4力臂上下晃动,然后越晃越厉害,直到完全失控。我以为是感度小了(140),然后我把感度调到了190,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飞控没有问题,才从服役的f450上拆下。电机飞20min下来也几乎没有温度电调也是,电调进角15度。
请看装机图,飞控已从图示位置移至重心处。

网友A:
楼主用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软件是什么?

软件,什么意思??你是说的固件版本吗,固件的话4.02

网友:
调到110-120试试

网友B:
2216用1245是不是太大了点,用1147比较合适

楼主:
这是大机架,机架大感度也得高
F450的感度都有150,怎么可能调到110到120,比F450的感度都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用1245是不是太大了点,用1147比较合适

飞下来电机几乎没有温度,由此个人推断电机负载正常,不知这样推断对不对?

网友C:
试试电机位置接的合适嘛?要是不行就naza返厂吧

网友:
和楼主类似机架,相同电机,1147碳桨。naza有风飞的时候晃动严重。转向严重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电机位置接的合适嘛?要是不行就naza返厂吧

大哥,你的意思是把电机对调,看看还是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D:
naza飞控要放在飞机的正中心,因为参数里没有imu距离重心距离的选项。不然调整姿态的时候会进行异常的高度补偿

网友E:
手机的那个水准软件准确吗?

网友F:
飞控没在中心的问题,会产生钟摆效应。

网友G:
重新做一下指南針校準(可以的話順便把高級校準做一次)試試記得有次也是不明原因!跟樓主狀況一樣,但重新做過南針校準後就正常了~

您機載跟我差不多!一樣是飛越650
提供我的感度讓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naza飞控要放在飞机的正中心,因为参数里没有imu距离重心距离的选项。不然调整姿态的时候会进行异常的高度 ...

这个还真不一定。我的650就装在一边,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大机架,机架大感度也得高
F450的感度都有150,怎么可能调到110到120,比F450的感度都低了

飞越650配LITE感度:150,150,130,150
170,170

H4 680配V2感度:
100,100,100,100
100,100

这个还真不一定就得调大。我的680轴距H4感度调到150几乎就要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飞控要放在飞机的正中心,因为参数里没有imu距离重心距离的选项。不然调整姿态的时候会进行异常的高度 ...

放在了中心了的,图示的位置飞过一次,飞控换了位置后又飞了一次,情况没有明显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没在中心的问题,会产生钟摆效应。

放在了中心了的,图示的位置飞过一次,飞控换了位置后又飞了一次,情况没有明显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的那个水准软件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做一下指南針校準(可以的話順便把高級校準做一次)試試記得有次也是不明原因!跟樓主狀況一樣,但重新做 ...

谢谢您!
记得上次我问az是什么角的时候,您也不厌其烦地说明,真是好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