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锂电池 电压为0了,,充电器显示电池低电压检查

楼主(2014-03-21):
3s  2200锂电池 电压为0了,,接在监视器上忘了取T插,今天拿出来用结果没电了,拿回家充电器显示(电池低电压检查) 无法充电了,求助

网友:
默哀吧。换新的。

楼主:
这么惨? 没用2次呢,B6直接不给充了

网友A:
用手机充试试,或则用大电流充到3.0以上试试,不过呵呵,基本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充试试,或则用大电流充到3.0以上试试,不过呵呵,基本没用了

B6根本不给充,,只是可惜了,还是格氏的。才用几次

网友:
可以试着用其它简易充电器充一下,待电压上来后再用原有充电器充一下,不过这个电池就算救活的话,容量和C数等指标也将大大下降。将不能在用于动力电了。

网友:
可以试着用其它简易充电器充一下,待电压上来后再用原有充电器充一下,不过这个电池就算救活的话,容量和C数等指标也将大大下降。将不能再用于动力电了。

网友B:
用快充模式,电压选2s,不行的话选1s,充好后再用3s

网友C:
有救的,别听他们的,用B6的镍镉模式,强制充电,冲到大约9V以上,10V左右,改回B6 的lipo的balance模式,即可。
当然,如果怀孕了,就没办法了,如果没怀孕,这招很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救的,别听他们的,用B6的镍镉模式,强制充电,冲到大约9V以上,10V左右,改回B6 的lipo的balance模式, ...

肯定怀孕了啊。。

网友:
放到0V,LZ不接电压报警器的么……
估计没救了,救回来也当不了动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怀孕了啊。。

不怀孕的可能性才大呢,不是电池电压低了,就会怀孕的。

网友:
我的有一块变成0的,丝毫未孕。卖家给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救的,别听他们的,用B6的镍镉模式,强制充电,冲到大约9V以上,10V左右,改回B6 的lipo的balance模式, ...

ok,你赢了,,按照步骤,顺利走平衡充程序了,现在电压3.76        3.76         3.75   还在观察中,中途停充接了监视器,点亮了,,,继续充电中,希望别怀孕,现在看一点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ok,你赢了,,按照步骤,顺利走平衡充程序了,现在电压3.76        3.76         3.75   还在观察中,中 ...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救回过两块电池,有一块轻微怀孕,救回后竟然都不怀孕了,哇咔咔

网友:
先用手机万能充、单块电池充到3.0V左右的时候
再用B6充、就可以了、

网友:
报费了,丢了吧

网友:
和我一样  我前几天刚救回来  用的简易充电器充  充的差不多了  我用的206B 充回来了  简易冲 冲了4个小时 0.5A 慢慢充的

网友:
我有一次也这样 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救回过两块电池,有一块轻微怀孕,救回后竟然都不怀孕了,哇咔咔

本来怀孕,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这样的方法,反而帮助它流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快充模式,电压选2s,不行的话选1s,充好后再用3s

这是一好办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C3%F1%D7%D4%D6%C6

网友:
soslhg发表于2014-03-21 22:40:06
有救的,别听他们的,用B6的镍镉模式,强制充电,冲到大约9V以上,10V左右,改回B6 的lipo的balance模式,即可。
当然,如果怀孕了,就没办法了,如果没怀孕,这招很好使。
我也试试去,我的一块控电也是零了(晚上忘关控了),3S 就一芯为零,也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救的,别听他们的,用B6的镍镉模式,强制充电,冲到大约9V以上,10V左右,改回B6 的lipo的balance模式, ...

好办法,成功救活3s格式1300电池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办法,成功救活3s格式1300电池一块

看到别人用我的方法管用了,我就开心了。

网友:
B6选 镍氢电池模式充电 等电压上来的再换锂电模式

网友:
不是过放就是漏液了~~找个手机的万能充,分别给单片电板充电至3.2以上,我上次过放就是这么救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