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甲醇燃料有毒吗?

楼主(2014-03-21):
甲醇发动机用的甲醇混合油有毒吗?毒性大吗?甲醇是有毒的,可以使人中毒致死,不知道作为燃料的甲醇混合油是不是还是毒性很大?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甲醇当作燃料用了好久了 没听说因为这个中毒的

网友:
呵呵,你别拿来喝就行,一般接触皮肤没事,甲醇毒性小,好多老模友都飞了十几年了,也没见中毒。

网友:
有的,误服十毫升就可以致盲,不过谁没事喝那个干嘛

楼主:
没人去喝,主要是接触到皮肤或者挥发后吸入体内会不会造成损伤?

网友:
有剧毒,使用保管时一定要小心,远离儿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去喝,主要是接触到皮肤或者挥发后吸入体内会不会造成损伤?

答案是肯定的,会有损伤。
所以我们不要在甲醇里面游泳,也不要用甲醇蒸馒头。

前一阵子科学家发现西红柿里面有尼古丁成分,然后就引起了恐慌。后来科学家又解释说只要连续吃1吨的西红柿就可以产生相当于1根烟的毒害。
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网友:
  有毒的东西多了去了,甲醇燃料最大的危害还是孩子~家里有婴儿你就不要倒半杯子来喝了。额,没有婴儿最好也不要喝。额,还要防止家里的孩子当饮料喝! 弄到手上擦了就是,有毒,但你不拿来喝,不拿来洗澡。。。就没问题啦

网友:
用甲醇洗澡?泥马土豪啊

网友:
1个里电池能毒害多少亩土地?

网友:
有毒是肯定的,每年全国都有假酒中毒案,原因就是用了工业酒精勾兑白酒,而工业酒精(主要成份是乙醇)由于加工方式的原因而含有少量有毒的甲醇。
甲醇的毒性主要表现在,能使蛋白质变性,人误食甲醇5~10毫升能双目失明,大量饮用会导致死亡。

网友:
飞甲醇机是不会危害到健康的,不要弄到眼睛或者入口就行

网友:
有毒危害大得很
我看见有个模友,高兴上油机才得一年多,后来发现他的JJ变小变短了,他紧张得立马脱油模,一年多后他又恢复本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