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钟啊……

楼主(2014-03-21):
我的 F450     1.1KG 3S2200电池

XA飞控,大疆2212    30A电调。

3分钟!!! 求解

这电池450电值航线6分钟

网友A:
用的什么桨??

网友B:
带3S2200电池,起飞重量1.1KG,3分钟太少了,
1、电池不行了
2.设置的报警电压太高

网友C:
你在20C放电测试?

网友:
估计是桨的问题

网友D:
估计是电池不行、还有就是电机也快到极限
我现在的F450用1047桨、F4006 950KV电机
起飞重量1740g 用4200mah电池留空时间10分钟
如果是2200电池留空时间都有5分钟、起飞重量稍微减少15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桨??

大疆1045,

估计1038好点~

楼主:
大疆1045,

估计1038好点~

老感觉f450机架太笨重~

机架就一半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3S2200电池,起飞重量1.1KG,3分钟太少了,
1、电池不行了
2.设置的报警电压太高

3.5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池不行、还有就是电机也快到极限
我现在的F450用1047桨、F4006 950KV电机
起飞重量1740g 用4200m ...

嗯,感觉上1038桨好点~

2212电机太小~或者配1045桨不合适

楼主:
不如咬咬牙,上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20C放电测试?

四个电机,3s2200    30c电池。

如果20c的话,就是40a电流~

2212这小电机,每个耗电10a,

载重平均300克~

效率太差点儿……

估计总电流,也就是十几安培。

就算每个电机5a,也要坚持8分钟吧?

网友:
2200电池,1100G正常也就是7-8分钟最多了

网友E:
大疆2212电机大疆电调 大疆1038桨  飞越450机架 4400MA3S  飞行时间2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2212电机大疆电调 大疆1038桨  飞越450机架 4400MA3S  飞行时间26分钟

我也配1238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既能得分又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