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炸鸡扫齿后换齿轮 重新飞推油就狂抖

楼主(2014-03-21):
已经排出了感度过高的可能,尾传动齿轮也没问题。。。求助

网友A:
调节尾舵机拉杆长短。

网友B:
主轴 横轴估计有弯曲的现象!两片桨叶螺距也有可能不一致了!

网友C:
上面说得都不对?你应该换得是尾齿轮!重点检查尾部组件,尾部虚伪太大

网友D:
以我经验,主轴必定弯了,换了主轴再试试

网友E:
根据描述应该是主轴弯曲或者螺距不对称。你试试把浆拆下来空轴加油是否抖动来判断是否为螺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