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250,调的我都成250了~~~

楼主(2014-03-21):
为什么,为什么,正负螺距差的那么大,怎么就那么大,正螺距+12度,负螺距-8度,看了老羊调450pro的帖子后,在十字盘水平,50%油门,0螺距的时候,将舵机与十字盘的连杆统一缩短,问题就在这里了,都把不锈钢连杆都拧到捅到球头扣里面了,都还是差很大,很大,真的很大,但是上周我还飞了好几块点,最终收场是把亚拓的电池座跟震断了,内功深厚啊~~在这里开一看到,以及我的小发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999&extra=page%3D1

没办法,不能继续拧了,那就这样吧,正12,负8,这时候回头一看,50%油门的时候3.4的正螺距,那就调sf臂吧,又是把连杆拧到球头扣里还是1度,另一个方向上,干脆是2度,这不用试都是双桨啊,给跪了。
斜盘与舵机的连杆,一个连杆再松点长度,扣就掉出来了,剩下两个再您,杆就从扣了冲出来了
大家是怎么调250的呢?给个办法啊。要不周么没的飞了

网友A:
LZ是250有副翼吧,按理说不致于啊。

办法一:把各种连杆两头适当剪短,注意保留足够的螺纹长度;
办法二:如果可能,舵机球头往里安装一个孔位;
办法三:斜盘混控里减小螺距百分数(这个是必须的)

不一定对,LZ不妨都试下

网友:
鸡鸡名字就叫“250”

网友B:
250是考验是否高级机师的标准,哈哈

网友:
有副翼不会。直接玩无副翼的主路过。。。

网友:
调一下舵机行程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250有副翼吧,按理说不致于啊。

办法一:把各种连杆两头适当剪短,注意保留足够的螺纹长度;

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连杆用钳子剪短点,您给出了第一个方法就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就截了,sf臂就水平了,瞬间就简单了很多。radius连杆也变的好了很多,正负螺距虽然不一样,但是统一将斜盘的连杆变短就正负螺距一样了。之后的循环螺距就一次性过了
第二个方法觉得还是不是很好,那样的话,舵机与斜盘的连杆就都不直了,效果不是很好
第三个办法,这个是必须修改的,不修改没的飞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是考验是否高级机师的标准,哈哈

这么说的话,我已经是中级技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连杆用钳子剪短点,您给出了第一个方法就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就截了,sf臂就水平 ...

虽然你改成了,但我还是表示多少有些疑虑,因为如果使用原配连杆及球头扣的话,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建议LZ先飞飞看,但不要忘了你曾经改动过这个地方,也许将来这个疑点通过某种方式给表现出来的话,你也好心里有数。往往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某个步骤,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可能会幡然醒悟

网友C:
250的连杆已经很精简了,除了舵机连杆和混控臂的长连杆其他都是塑料的一体连杆,如果出现连杆长度不对一般都是装机问题了。翻一下亚拓250的说明书吧,上面有每根连杆的详细数据,按数据调好基本没大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改成了,但我还是表示多少有些疑虑,因为如果使用原配连杆及球头扣的话,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

感谢提示,感觉说明上的参数都是很有效的,但是往往调机的时候那些参数却成了累赘,只能部分的按照上面给的数据来的来,在调的过程中出现干涉只好截了,也许慢慢的经验的累积会发现现在的自己的这种方法的未必正确,但是现在也只好先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的连杆已经很精简了,除了舵机连杆和混控臂的长连杆其他都是塑料的一体连杆,如果出现连杆长度不对一般 ...

我是看着se的说明装的,之前装了,也飞了,感觉效果不好,这次没有按照经验来,全部按照参数来,每一步都要用游标卡尺来测,保证连杆的长度,保证对称。但是完全按照说明来的话,十字盘是平的,没问题。radius连杆是斜的,sf臂是斜的,50%油门的时候有3.4的正螺距,集体螺距,正16.7度,副7.8度,没得搞了。只好部分按照说明书来,在基础上调,保证斜盘水平,radius连杆水平,sf臂水平,这样的标准是所有副翼机的标准没有错吧?但是按照亚拓的说明是达不到的。也许是我的问题,这个很有可能,毕竟玩直机时间不长。希望大家指正
今天截断了连杆,主要是sf臂与斜盘的,现在就是所有的连杆都平了,正负都是11.1度,50%油门是0.3度,那零点几度,我真的没有办法消除,电子螺距尺总是跳。明天早上去检查双桨,再检查一下螺距,循环螺距,期待比上周的飞行效果好

现在有副翼越搞越来劲,还想试试美式旋翼头,自己的mb都荒废了,哈哈

网友D:
我的亚拓250DFC改用富丽FBL主轴,省钱多了,用的是450的连杆(相当于加长连杆),完全没问题,另外小鸡用MB确实稳

网友E:
250都调成这样了,什么直机都能飞了,小机不好飞,难调啊,深有体会,我有ep200小机,比450难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亚拓250DFC改用富丽FBL主轴,省钱多了,用的是450的连杆(相当于加长连杆),完全没问题,另外小鸡用MB ...

出了这么多问题,前几天也想放弃了,真的快崩溃了,改dfc算了,忍了忍,再调了调,今天飞的好安逸,苦尽甘来的感觉啊你是怎么改的,不是用的飞越的头子吗?那怎么改的,来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都调成这样了,什么直机都能飞了,小机不好飞,难调啊,深有体会,我有ep200小机,比450难整多了。

ep200都买不到了,全淘宝只有配件,现在好像也只有ep255还残存着,小鸡确实难,不过也很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了这么多问题,前几天也想放弃了,真的快崩溃了,改dfc算了,忍了忍,再调了调,今天飞的好安逸{:1_61: ...

全亚拓机器,只是换了FBL主轴

连杆换成450的而已

网友F:
副翼其实很简单的。一步一步调。

首先旋翼头如果是亚拓原厂件的话,不用调都是死的按照说明书来就ok。(旋翼头包括到十字盘都安装好,拉杆的什么的不可能相差太大的。不会出现螺距不同。如果出现前检查轴承桨夹等连接件)

如果你用亚拓的410或410m那么舵机拉杆按照说明书不会相差太多。如果用其他的舵机的可能会有长短的差异。

3舵机臂控里微调调整到水平(与主轴垂直),然后上拉杆装上拉杆(长度可以按照说明书的先来),调整十字盘水平。

看螺距范围,楼主的问题说明正的多了。整体缩短拉杆。长的就用老虎钳剪掉1-2mm。然后再调整。目标是油门50%的时候螺距0度

然后再看舵机的检查舵机的同步率。螺距最大最小的时候十字盘是否仍然水平。不平的在控里调整。

。。。。。调完后再调副翼片,循环螺距等。。。。。。

网友G:
在哪弄的,楼主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亚拓机器,只是换了FBL主轴

太有才了,省钱王道啊~
同样的电装和主桨,不知道有副翼好操作呢?还是无副翼的dfc好搞?一直想做个对比,问问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副翼其实很简单的。一步一步调。

首先旋翼头如果是亚拓原厂件的话,不用调都是死的按照说明书来就ok ...

嗯嗯,您说的很对。看到您从se,到fbl,还有dfc,应该很喜欢250这个级别吧?se保存的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哪弄的,楼主土豪

淘宝二手,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有才了,省钱王道啊~
同样的电装和主桨,不知道有副翼好操作呢?还是无副翼的dfc好搞?一直 ...

我只能说各有各的好,另外无副翼续航能力比有副翼的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