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800 EVO和S1000,哪个携带更方便?

楼主(2014-03-21):
听说S1000虽然有折叠,而且也不用拆云台,但折叠后还得用个大大箱子才能装上。是不是还不如S800的快装方便携带?

网友A:
其实都不方便,只要航拍,必定要带不少东西,很拖累。。。。
另外evo和s1000都有些鸡肋,漂亮,但可惜是样子货。。。。。。

网友B:
有车s1000方便啦,助动车或摩托s800方便,全拆散了,我这样的小车都可以全套s800带上

网友:
EVO拆装多连接处怕也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不方便,只要航拍,必定要带不少东西,很拖累。。。。
另外evo和s1000都有些鸡肋,漂亮,但可惜是样 ...

比如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车s1000方便啦,助动车或摩托s800方便,全拆散了,我这样的小车都可以全套s800带上

小车是亮点,漂亮!

网友:
车子带的话两者差不多,S800不拆也能装进绝大部分车子里的
空运的话S800方便些,到了现场安装的话S1000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