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直流电机和控制器

楼主(2014-03-22):
今天在旧货市场淘了个800W的电动车直流电机和控制器,请问:如何改造控制器(如转把信号线、刹车信号线、识别线等),使之变成直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你说的这三种都得接。没明白你说的改成直接。。。。。。是说想少接点线吗?
不知道我理解你的问题对不对。

网友B:
貌似是有刷直流电机吧

网友C:
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转把信号线应该是3根线,可用一个电位器代替,输出0~5V信号,控制转速。其他的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保证电机能运转就可以,去问一问修电单车的师傅,搞清楚各种线的定义有好处。

网友D:
给你点接线资料,供你参考。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点接线资料,供你参考。看图:

求图!

帮顶!

网友D:
今天图没发上?好像最近5iMX的网速有问题,发回复有时也要点两三次。
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图没发上?好像最近5iMX的网速有问题,发回复有时也要点两三次。
补图:

好图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图没发上?好像最近5iMX的网速有问题,发回复有时也要点两三次。
补图:

谢谢,电门线是否需要接上?热爱DIY告诉我”只要将电源线、电机三相线、霍尔线接好,转把用电位器代替,电机基本上是可以转动使用了。其他线基本上不用接,不管它。“

网友:
收图备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三种都得接。没明白你说的改成直接。。。。。。是说想少接点线吗?
不知道我理解你的问题对不 ...

谢谢,我想把它当车床动力用,只要能动、能调速就OK。

网友:
话说这种电动车的电机作为DIY车床电机适合吗?转速貌似慢了点,但动力足够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电门线是否需要接上?热爱DIY告诉我”只要将电源线、电机三相线、霍尔线接好,转把用电位器代替, ...

电门线肯定要接,现在很多的电动车的控制器都是单片机来控制的,特别是无刷电机类的,更是需要单片机来控制,
电门线没接上,单片机得不到信号不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把它当车床动力用,只要能动、能调速就OK。

电源你用什么?用变压器吗?可以的话我也想用电动车电机。就是电源不好解决。我想过用电动车充电机当电源怕是容量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你用什么?用变压器吗?可以的话我也想用电动车电机。就是电源不好解决。我想过用电动车充电机当电源 ...

充电器功率小了,我有36伏的大功率变压器,加上桥式整流和滤波电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门线肯定要接,现在很多的电动车的控制器都是单片机来控制的,特别是无刷电机类的,更是需要单片机来控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功率小了,我有36伏的大功率变压器,加上桥式整流和滤波电容就OK了!

那我就只有羡慕了。祝你成功

网友:
on功力强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转把信号线应该是3根线,可用一个电位器代替,输出0~5V信号,控制转速。其他的接高电 ...

电动车转把控制是霍尔传感器,不是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转把控制是霍尔传感器,不是电位器,

用一个10K的电位器也是一样的,我曾经试过,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电门线是否需要接上?热爱DIY告诉我”只要将电源线、电机三相线、霍尔线接好,转把用电位器代替, ...

电门线是给控制器供电使用的,不接控制器没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门线是给控制器供电使用的,不接控制器没电啊

感谢了!

网友G:
用在车床啊 那你要准备低压几十安的直流电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在车床啊 那你要准备低压几十安的直流电哟

我用60v充电机接1500W无刷电机起动电流在3A一5A。加带负荷没试过。

网友:
正好手头也有台这样的电机和控制器,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我再跟着学学。

网友H:
按你的要求 其实接法很简单    控制器的三根相线 蓝黄绿 接电机的相线 兰黄绿(这一组都是粗线)                     控制器的霍尔线接电机的霍尔线   红黑兰黄绿

控制器电源线 红线接电源正极  细红是锁线直接也接到电源正极的红线上     负极是黑线接到电源负极就行               再就是霍尔转把线了 一般红的是+5V   黑的是地线  绿的是信号线(也有蓝的)  这一组是接霍尔转把的。霍尔转把是线性霍尔   也就是用于改变绿线上的电压给控制器  从而改变电机转速
这组电压是在0.7V-4.2v之间变化  所以也可以用电位器代替  只要能实现电压变化就能控制电机转速了

像控制器的刹车线(高刹 低刹) 仪表线  防盗线 等等在这事都没用处 所以其他的的都不用接

网友:
这本来就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啊

网友:
空载电流好小的 加到额定功率时电流30-40a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你的要求 其实接法很简单    控制器的三根相线 蓝黄绿 接电机的相线 兰黄绿(这一组都是粗线)           ...

倒车线的接上。最好剎车也接上(不接要是万一控制器坏了或转把线断了会毛车的)但是控制部分复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有刷直流电机吧

应该不是有刷电机,是带霍尔那种无刷电机

网友:
霍尔传感器,电位器原理一样的

网友(2014-08-07):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功率小了,我有36伏的大功率变压器,加上桥式整流和滤波电容就OK了!

问下楼主电动车电机按在车床上效果怎样?我有一台电动车电机48v700w的我想把电机上的行星减速器去掉只用电机。不知道你用的电动车电机带不带减速器?

网友:
收图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你用什么?用变压器吗?可以的话我也想用电动车电机。就是电源不好解决。我想过用电动车充电机当电源 ...

可以用中兴2400通讯电源动力足够了。

网友:
真的有用的图,谢谢各位大佬,对我这个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这种电机应该是可以做车床动力的

网友:
控制图不错,这电机用在车床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