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2.4G2W功放的求帮助】

楼主(2014-03-22):
RT。。小弟在论坛收了一个全新的2.4G2W功放。(卖家说是全新)收到货以后看不出旧来。之后就把天7装了功放。发现装完以后跟没装是一样的。地面测距小区内还是只有50米。(接收机距离地面10厘米)接收机距离地面1.6米也不过90米的距离
之后在论坛潜水发现有大神拆开过。我也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了区别。求大神帮忙看下我这个功放是不是坏的?图中蓝色圈圈我的少一个零件!

网友:
看到您这个我也立马拆了我的2.4G 2W功放  确切的告诉您 我没拆那个芯片 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是不正常的

网友A:
推荐还是少开那个东西。天线是全向的。往远处照的时候。同时也在照自己。而且 距离非常近。直接对着心肺肝等功能器官。 还有生殖系统。      原厂遥控1000m的范围也非常足够了

用那个这么大功率的功放。只要你一打开。你看看。那个图传接收。你离得近一点。干扰超级严重。可想而知功率是有多猛。 用多了以后对xx有影响就亏大了。   还有大脑。

网友:
这东西不行我在飞翔FPV家买的给我换2个也不好使装了还没不装远 最后给我退了

楼主:
你们都有那个芯片么。。有没有跟我一样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还是少开那个东西。天线是全向的。往远处照的时候。同时也在照自己。而且 距离非常近。直接对着心肺肝 ...

     兄弟,如果这个不能用的话你的手机最好也丢掉了,手机辐射峰值也有1w,不比这个差多少,而且手机还是时时刻刻带在身边的,遥控着东西只不过是偶尔玩玩的。不过这个东西如果有其他人一起飞很容易干扰别人倒是真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上午换了2个接收机试了一下距离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图 应该是坏的。

网友:
呵呵 你被和谐了

网友:
真要玩这么大功率的,最好定向,再架一个高一点的天线架,微波炉的频率也跟这差不多。

网友(2014-05-22):
引用 网友A:
推荐还是少开那个东西。天线是全向的。往远处照的时候。同时也在照自己。而且 距离非常近。直接对着心肺肝 ...

全年开2.4G功放,性功能不减,你的担心完全多余

网友(2014-06-24):
G:\天地飞 9通控制改\IMG_2679我刚拆了我买回来还没有安装的功放,你那个的确有问题。

网友:
木有办法传不了图片

网友:
木有办法传不了图片,级别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还是少开那个东西。天线是全向的。往远处照的时候。同时也在照自己。而且 距离非常近。直接对着心肺肝 ...

电磁辐射≠电离辐射,日光灯管的电磁辐射值都比那个功放大,对蝌蚪没影响的,谣言就此终止吧

网友(2014-08-30):
你这个功放坏了~~~~你拆开时候里面掉出来东西没,要不就是厂家漏焊(可能性不大)要不就是发射天线有问题过热自己掉下来了~~~~,这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功放模块~~~没他可定不行了